[应用相关] stm32l151低功耗的问题

楼主(2021-04-09):
最近公司想做低功耗的产品,验证发现在进入地址模式后,功耗一直在1.6mA左右,与datasheet上的20uA差别很大,我也在论坛里看了其它 的帖子,尤其把zhao.zhao的低功耗例程都下载下来,试了一下,电流一直在1.6mA,帮我看看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简单看了下  你这电路设计本身就有点问题    还有LDO用的也有问题   低功耗产品  不能像常规产品一样  外设和MCU的供电最好分开 这样低功耗时 只保持该有电的有电  不用的直接断电

网友B:
对的,各位思路都是对的,你最好那我们的nucleo板试一下,毕竟外部是否还有拉电流呢?GPIO是否都关闭了呢?我们MCU的电源是独立的.这样好排查,建议设计原理图的时候就要把MCU电源和其他的电源分开.

网友C:
测试电流时要把JLINK的线拉开

网友D:
你直接用我们PWR的工程试试?还有就是1.6ma时,你的程序是正常跑的吗?上电复位是否正常?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E:
硬件电路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F:
用的什么电路板啊

网友G:
功耗有点过大了

网友H:
理论的功耗是多少啊

网友I:
如何把jlink的线拉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