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M32IO口的问题

楼主(2021-04-09):
  现在我们设计了两个STM32电路板,然后其中一块板的IO口设置为输出,另一块板的IO口设置成外部中断输入用来检测输出IO口的上升沿,这种用法可以吗?为什么我的STM32芯片会烧掉?这个问题怎么也不理解是什么原因,求解

网友A:
有上拉电阻吗?电阻的值是多少?

网友B:
没有,直接连接的

网友C:
你的两个板子共地了吗?不共地有可能烧片子

网友D:
理论上,没有问题。
但是要注意在软件上,对两块板子的IO口的输入、输出设置的初始化。
建议在两个通讯IO口之间,加一个保护电阻,比如:51欧姆的。

烧芯片,有可能是电路设计有问题或者是软件设置问题,比如:
芯片供电,
是否共地了,
通信间的IO口,是否5V兼容,
输入端口是否设置为检测口。

网友E:
这种方法是可以的,但是烧片子和这个应该没关系,STM32 IO输出只有3.3,不会烧的。应该是其他问题

网友F:
是不是灌电流了

网友G:
不要直接连线

网友H:
需要加保护电阻啊

网友I:
最好不要直接连接

网友J:
想法是好的 连接是有问题的

网友K:
串接一个小小的保护电阻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