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已结束【今日话题】 IGBT 是什么?都在哪些领域有应用?

楼主(2021-04-09):
高铁中的 IGBT 是什么?
从功能上来说,IGBT就是一个由晶体管实现的电路开关
当其导通时,可以承受几十到几百安培量级的电流
当其关断时,可以承受几百至几千伏特的电压。

IGBT作为晶体管的一种,它不用机械按钮,而是由别的电路来控制的
具体点说,IGBT的简化模型有3个接口,有两个(集电极、发射极)接在强电电路上
还有一个接收控制电信号,叫作门极。给门极一个高电平信号
开关(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就通了;再给低电平信号,开关就断了
给门级发出控制指令的电路称为控制电路,你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计算机”
只不过实际用的“计算机”通常是单片机或者是叫作DSP的微处理器,擅长处理数字信号,比较小巧
甚至对于一些很基本的应用,可能靠一些简单的芯片和电路就可以实现控制,无需编程
但要注意的是,门级所谓数字信号的电压也需要10到20伏特
所以在控制电路和IGBT之间还需要一个小的“驱动电路”来进行信号的转换。

除了高铁还有哪些场合主要用IGBT进行交流电、直流电之间的转换?

所有参与话题的用户均可得到10家园币!
小管家会挑选幸运用户打赏5元哦!

非常好的话题

网友A:
这东西应用的很多地方啊  我记得 拆过的变压器啊  热风枪啊 啥的上面都有

应用场合极为广泛

网友B:
作为功率半导体开关中,效率与控制精度较高的一类,IGBT的制造工艺更为复杂,耐压程度更高,成本也会相对较高。所以一般都应用在相对比较高级、能够承担更高成本的场合——

  • 比如对控制精度要求很高、输出实时变化的新能源车上的电机控制器、充电器;
  • 对耐压和输出精度都要求较高的高铁电机控制器;
  • 对耐压要求很高的变电站升降压电路等场合。

至于更一般的场合,一般会用成本更低的MOSFET管、晶闸管等。

网友C:
IGBT就是一个电路开关,用在电压几十到几百伏量级、电流几十到几百安量级的强电上,家里的电灯开关是用按钮控制的。

网友D:
IGBT模块我接触得多,除了高铁,新型石油钻井平台,大型服务器等等,现在主要解决就是散热问题,我们在做卡脖子技术攻关

网友E:
电机方面

网友F:
家电的变频器上见过,电磁炉貌似也有

网友G:
直流变频空调就会用到IGBT模块。

网友H:
IGBT是能源变换与传输的器件,可以说是电子装置的CPU,除了高铁,在智能电网,航空航天,电动汽车和新能源装备等领域都有使用。只说高铁也不太合适,应该说轨道交通。

网友I:
高频感应加热常用,电流1200A的超大个,很多个并联在一起,俗称“工业电磁炉”,家用电磁炉一般用的是小型的IGBT,60A,100A左右的。

网友J:
IGBT应用范围比较广,作为功率半导体器件,其在空调,电机,机车等都有广泛的应用!

网友K:
IGBT就是小电流控制大电流,高铁上,汽车上,交通类,等等都有用,比亚迪有做这类器件

网友I:
引用 网友K:
IGBT就是小电流控制大电流,高铁上,汽车上,交通类,等等都有用,比亚迪有做这类器件 ...

不是小电流控制大电流,那个是晶闸管,IGBT和MOS管类似,电压控制导通开关,只是驱动栅极的电压信号要有很强的驱动能力,大的IGBT,栅极驱动电流高达几A甚至十几A(电压很小,20V以内),目的就是为了给栅极电容快速充放电,防止IGBT过长时间工作在放大区,否则IGBT的开关损耗超大,大功率的IGBT都要水冷散热器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L:
很多家电上也都有应用IGBT 比如电磁炉什么的

网友M:
很多大功率大电流的设备上会用到

网友N:
作为大功率半导体开关器件,IGBT现在使用的可以说很普及了,
大部分较大功率的电机控制变频器、伺服电机驱动器都有用到,控制精度高而且节能效果好。
还有家用电器变频空调、变频电磁炉。集中供水的自动调压水箱水泵变频控制器
新能源车用的电动控制器,电力机车拖动控制;
大功率激光器的控制电源,
冶金行业的炼钢炉电力控制;

网友O:
高压控制

网友:
大功率产品,反正我没用过

网友P:
   先说说IGBT是什么吧,通俗讲就是三极管+MOS管的结合体,也就是拥有部分三极管的优点和MOS管的优点,用电压控制(功耗小),饱和压降小,耐压高。用在电压几十到几百伏量级、电流几十到几百安量级的强电上的。而且IGBT不用机械按钮,它是由计算机控制的。
   所以从上面可以看出,用的地方多的都是强电流和强电压那里,比如电磁炉,空调和电机,它们都符合这个设定,不过我没碰过这个,因为觉得经验不够太危险。

网友Q:
变频器、伺服控制器、电焊机当中的IGBT都搞过,感觉就是价贵难检测!后来自己借鉴他人的经验搞了一个自制分析仪,效果不错。

网友R:
我们现在用的伺服就用IGBT,不过现在很多厂家都加上了各种保护变成了IPM了。另外光伏发电应用有直流变交流需要使用到IGBT的

网友S:
应用的地方可多了,变频器,逆变器,备用电源系统

网友T:
IGBT可不是一个由晶体管实现的普通电路开关。
其主要特点是:门控触发的高压高功率开关器件。
请注意了:门控、高压、高功率、开关、器件!
至于用途,真是大的去了,小到普通的电子电路、家用电器-------大到电力电路、EV、高铁、充电桩、风电、太阳能、中高频感应炉-------全都是IGBT大显身手的广阔天地。

网友U:
早期的电磁炉多采用大功率高压双极型晶体管,现今也全都鸟枪换**更新用上了IGBT

网友V:
从功能上来说,IGBT就是一个由晶体管实现的电路开关。

网友W:
高铁,像电动汽车、变频空调、风力发电机等很多用到交流电机的场合,都用得到IGBT

网友X:
光伏发电、电力储能等领域,主要用IGBT进行交流电、直流电之间的转换。

网友Y:
我感觉IGBT就是MOSFET管和晶闸管的综合体。主要用于大功率的电力电子设备中。

网友Z:
用的多了,电磁炉这些,大功率用好用

网友AA:
各种电源上都可能用到,一般是中大功率。

太阳能逆变器,
风电变流器,
电机驱动器,
感应加热,
MMC

关于应用,直接去各大供应商网站查看指导,例如,
https://www.infineon.com/cms/cn/product/power/igbt/
https://www.st.com/en/power-modules/stpower-acepack-modules.html
https://www.hitachiabb-powergrids.com/offering/product-and-system/semiconductors
https://www.onsemi.cn/products/power-modules

还有semikron, vincotech fuji

国内主要有star,鸿微,比亚迪,也许在不久的将来还会有华为

网友AB:
电磁炉上有的
也是一般经常坏的

网友AC:
逆变器电源柜上面,之前有做过电源柜,有点印象。

网友AD:
风力发电机,大功率电源,还有控制电机等都有IGBT 应用。

网友AE:
高压的逆变整流用到了

网友AF:
在大型的工业加热设备中见过大型的IGBT设备,过非常大的电流,加热温度可以达到几千度,所以会用到工业的IGBT。大概长下面这个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