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 SPI和DMA 发送不出来数据

楼主(2021-04-09):
调试的时候,不用DMA能正常发出波形,用了DMA就不能正常发送波形。请帮忙看下我的DMA的初始化可有问题
void spi_TFT_init(void)
{
    spi_parameter_struct spi_init_struct;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SPI1);
      /* enable DMA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DMA0);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F);

//    /* SPI1_SCK(PB13), SPI1_RW(PB14) and SPI1_MOSI(PB15) GPIO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3 |GPIO_PIN_15);
    /* TFT REST ANDE BACKLIGHT GPIO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GPIOA, GPIO_MODE_OUT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1|GPIO_PIN_12);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OUT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4);
        /* SPI1_CS(Pb12) GPIO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OUT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2);
//
      TFT_CS_HIGH();

       dma_parameter_struct dma_init_struct;

       /* SPI0 transmit dma config:DMA0-DMA_CH1  */
       dma_deinit(DMA0, DMA_CH1);
       dma_init_struct.periph_addr  = (uint32_t)&SPI_DATA(SPI1);
       dma_init_struct.memory_addr  = (uint32_t)disbuff1;
       dma_init_struct.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PERIPHERAL;
       dma_init_struct.memory_width = DMA_MEMORY_WIDTH_8BIT;
       dma_init_struct.periph_width = DMA_PERIPHERAL_WIDTH_8BIT;
       dma_init_struct.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_struct.number       = 100;
       dma_init_struct.periph_inc   = DMA_PERIPH_INCREASE_DISABLE;
       dma_init_struct.memory_inc   = DMA_MEMORY_INCREASE_ENABLE;
       dma_init(DMA0, DMA_CH1, &dma_init_struct);
       /* configure DMA mode */
       dma_circulation_disable(DMA0, DMA_CH1);
       dma_memory_to_memory_disable(DMA0, DMA_CH1);

       // nvic_priority_group_set(NVIC_PRIGROUP_PRE1_SUB3);
         nvic_irq_enable(DMA0_Channel1_IRQn,0,0);

      /* enable DMA transfer complete interrupt */
      dma_interrupt_enable(DMA0, DMA_CH1, DMA_INT_FTF|DMA_INT_ERR);

    /* SPI0 parameter config */
    spi_init_struct.trans_mode           = SPI_TRANSMODE_BDTRANSMIT;
    spi_init_struct.device_mode          = SPI_MASTER;
    spi_init_struct.frame_size           = SPI_FRAMESIZE_8BIT;;
    spi_init_struct.clock_polarity_phase = SPI_CK_PL_LOW_PH_1EDGE;
    spi_init_struct.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_struct.prescale             = SPI_PSC_4 ;
    spi_init_struct.endian               = SPI_ENDIAN_MSB;;
    spi_init(SPI1, &spi_init_struct);
  //  spi_bidirectional_transfer_config(SPI1,SPI_BIDIRECTIONAL_TRANSMIT);
    /* set crc polynomial */
  //spi_crc_polynomial_set(SPI1,7);
    /* enable SPI1 */

      spi_enable(SPI1);
    dma_channel_enable(DMA0, DMA_CH1);
      spi_dma_enable(SPI1, SPI_DMA_TRANSMIT);

//    dma_memory_address_config(DMA0,DMA_CH1,(uint32_t)(disbuff1));
//    dma_transfer_number_config(DMA0,DMA_CH1,320);
//    dma_channel_enable(DMA0, DMA_CH1);

}

网友A:
SPI1 TX的DMA通道,是DMA0 CH4

楼主:
dma 通道是有要求的  谢谢

网友B(2025-05-30):
引脚配置错误?

网友C:
SPI和DMA的时钟是否已正确使能。?

网友D:
检查SPI的时钟分频系数是否设置正确。

网友E:
检查DMA通道是否与SPI的发送请求正确映射。

网友F:
DMA的中断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B:
SPI配置错误?

网友G:
传输启动顺序错误?

网友H:
检查缓冲区的地址是否对齐到DMA要求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