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DK5使用的问题

楼主:
各位大佬求助一下:
今天使用了一个新的(CORTEX-M33)单片机,是没有固件库的,然后我就在选择DEVICE的地方选择了CORTEX-M33,但是使用j-link始终无法识别到该单片机。但是在j-flash commander中是可以正常连接。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2021-04-09):
KEIL里面必须要选择正确的芯片型号才对

网友B(点评):
但是这款没出固件库,没法选型

网友C:
需要将芯片选择正确才可以的。

网友D:
你确定CPU是M33内核吗,你下面的那张图,jlink识别出来的的内核叫“STAR”。网上搜了一下,STAR是ARM中国的“星辰”处理器,是ARMv8架构的,但不是Cortex-M33

网友B(点评):
哦哦 好像是,手册上只是说了支持CORTEX-M33和CORTEX-M4F的指令集,我看成了是内核

网友E:
要选择正确的芯片型号才行啊

网友B(点评):
就是一种新的芯片,没有具体的类型,他们官方给的例程也是选的内核

网友B(点评):
就是没有固件库,所以keil里没有具体的型号可以选

网友F:
型号不对,肯定不能连接啊。

网友G:
要仔细的核对芯片型号。

网友H:
型号都没有配置正确肯定不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