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80DK61YC烧录下载问题

楼主(2021-04-09):
NUC980DK61YC烧录下载问题  连不上NuWriter    用的SPI nand、

楼主:
串口0打印 日志如下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Y1NzE5MHw0MDY0YzY1M3wxNzU5ODU4OTU1fDB8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Y1NzE5MHw0MDY0YzY1M3wxNzU5ODU4OTU1fDB8

楼主:
连接显示异常
原理图如下  麻烦有懂的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首先更新最新的 NuWritter 工具:https://github.com/OpenNuvoton/NUC980_NuWrit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更新最新的 NuWritter 工具:https://github.com/OpenNuvoton/NUC980_NuWriter

最新版本1.16也不行   连不上

网友A:
SPI NAND的型号 是 Nuvoton官方认证验证过的吗? 请报出具体型号。

网友B:
关注一下,版主来解答。

网友A:
贴出SPI NAND外围的电路看看

网友A:
nuvoton_nuc980_iot_defconfig 的配置是 SPI-NAND 启动的,如果这个配置起不来的话,检查Power on Settings Jumpers

网友A:
PowerOn setting: 0x7f6000d4, 换算成二进制:01111111011000000000000011010100,

根据 TRM 手册,查 SYS_PWRON 寄存器得知:最低两位PG[1:0]是启动方式是USB启动, 你是否忘记烧完之后,没有将 jumpers置为从 SPI-NAND启动?

Boot Source Selection
When pin nRESET transited from low to high, the value of pin PG[1:0] latched to BTSSEL.
00= Boot from USB.
01= Boot from SD/eMMC.
10= Boot from NAND Flash.
11= Boot from SPI Flash.
第三位代表QSPI0CKSEL,1为75Mhz,0为37.5Mhz, 检查CLK是否正常?(供电,相关电阻,电容)

网友A:
搞错了,你根本就没有连接上,何谈烧写。

网友C:
从LOG来看卡在EMMC1/SD1,所以注意芯片EMMC1/SD1接口的使用,建议把PF.0~PF.6断开外围测试。

网友C:
从LOG来看是卡在EMMC1/SD1,建议把PF.0~PF.6的外围断开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错了,你根本就没有连接上,何谈烧写。

是的啊   我根本就没连上,更别说烧写了

楼主:
这是SPI  NA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出SPI NAND外围的电路看看

外围电路在下方

网友D: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楼主:
统一回复:感谢各位大哥帮助,最后解决办法。    更新最新驱动,今天电脑重启一下,重新RE-connect一下,然后就好了,一直连上没断过。

网友E(2021-05-11):
能识别仿真器吗

网友F:
看来是版本的问题啊

网友G:
当时能选择相关芯片吗

网友H:
需要更新到最新版本吗

网友I:
可以升级仿真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