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L136硬件SPI通讯,为啥MOSI示波器看脉冲只有2.96v?电源有4.5V

楼主(2021-04-09):
硬件SPI通讯,为啥MOSI示波器看脉冲只有2.96v?电源有4.5V   直接仿真器供电,SPI波形正常就是电平只有2.96V ,为啥不是4.5V?  哪里配置爱错了?

网友A:
确认MOSI外设没有挂接在3V的设备总线上?

网友B:
持续关注这个问题,看看这个问题何时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确认MOSI外设没有挂接在3V的设备总线上?

就挂了一示波器探头,用的DAP LINK供电,VDD也有4.54V

网友D:
仿真器的电压是多少?
open drain 还是CMOS输出?
MOSI 对方的通信口的电压是多少?
MCU的供电是真实的DVDD/DVSS供电? 还是就靠一个IO反灌供电? 超低功耗MCU,就算没有电源供电,一个IO输入就能让MCU跑得很顺畅。
外围电路图是什么连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