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电源稍有波动死机

楼主(2021-04-09):
正在使用MM32L073TW芯片, 使用过程中经常发现死机且不能自动开门狗起作用。 慢慢测试发现是电源有波动就会如此, 经用示波器细测有5V供电情况下最低波动到4V左右,它居然有机率死了。 在3.3V供电情况最低波动到2.7V左右, 它居然也有机会死了。   有无其它小伙伴碰到类似的问题啊?

网友A:
每日要进步,要加油

网友B:
哇塞,这个电源波动不小

楼主(点评):
就是后面的负载每开关一下,抖动时间在2us以内, 不是一直的了。

网友C:
灵动灵动,当然是很灵敏的动作了~

网友D:
关键是这个电源波动是怎么引起的

网友E:
电源波动是正常的,但是幅度太大了,20%的幅度,一般最多5%。

网友F(2021-05-23):
用LDO的电源试试

网友G:
可以看看电路设计方面,是不是电源线设计不合理,电源的电流走向不合理导致,等等

网友H:
这电源不是波动了,在我看来,它是要放飞我。

建议:重新设计电源,选取合格的开关电源,板子要有专门的电源区域,进行电平转化,同时预估功耗,留有富裕。
         MCU供电,选用LOD,可减小纹波干扰。

网友I:
只能在电源方面做处理了,我认为不是抗干扰性不好,而是要避免电源波动这种情况的出现。

网友J(2021-06-23):
先解决电源,
或者那些电路不太对,把电源拉低了。

网友K:
电源设计的不合理吧
我现在弄的一个项目,第一版PCB layout是外包做的,切换buck电路,芯片重启了,确定是电源切换的时候瞬间电压跌落到por阈值了,100%复现,然后模拟IC工程师直接吐槽layout的人根本不懂模拟,做的板子就是垃圾,后来重新做板,重新做电源layout,他亲自检查,反复修改,重新制板后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L:
5V供电情况下有最低电压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