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求问微动触发开关的选择

楼主(2021-04-10):
请问大侠们有没有这样一种微动开关,在直线往复位移(±100mm)过程中,移动2mm就发出一个电信号唤醒低功耗MCU,要求体积小、价格便宜、安装方便!

网友A:
100长纸条上每2mm画一根黑线,再用反射式光电开关检测

网友B:
你的大桥监测项目,为什么对功耗那么在乎?这么大一座桥,这点电还用不起?或者这个监测仪器采用电池供电?一个大桥那么多的监控点,要定期维护电池,费用也不低啊,而且电池的高低温特性并不理想,所以你应该把你的项目需求完整地表达清楚,这样大家才有可能帮你,否则万一你的思路跑偏了,谁也搞不懂你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

我觉得楼主的这个项目,如果仅仅是一个应用项目,实现对大桥运行状态的监控,那么核心思路应该是:尽可能利用现成的经过可靠性验证的传感器产品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去研发一款传感器来解决问题;如果楼主的项目是要研发一个用于大桥监控用的产品对外销售,那可以完全不顾现有技术,独辟蹊径,搞一个发明创造。不同的项目,需求不同,思路也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长纸条上每2mm画一根黑线,再用反射式光电开关检测

主打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大桥监测项目,为什么对功耗那么在乎?这么大一座桥,这点电还用不起?或者这个监测仪器采用电池供电? ...

不研发传感器,就是找个触发式开关来实现低功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研发传感器,就是找个触发式开关来实现低功耗

虽然工业传感器在设计的时候都尽量降低功耗,但不会采用类似电池供电那样通过MCU睡眠来降低功耗,因为监控需要实时连续,所以工作的时候一般不能处于睡眠的模式,如果楼主一定在乎功耗,那只能采用定时开启测量,然后关闭系统的模式,因为测量的过程很短,睡眠的时间较长,平均功耗就能够下降很多。假定测量所需的时间为10ms(传感器及其相关电路从启动进入到稳态的时间),单片机唤醒的周期为200ms,平均功耗大约能够降到1/20。MCU的唤醒周期不能太长,否则会有出事故的风险。

有特别设计用纽扣电池供电的传感器,比如数字游标卡尺的电路,电子秤的电路,温度计电路等等,这些测量仪器测量的对象都不需要连续监控,而且需求量特别大,所以才有超低功耗的设计,这些芯片本身就带有MCU,设计方案也不可更改。

我只能跟楼主说那么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研发传感器,就是找个触发式开关来实现低功耗

一定要用微动开关,那就要做一根标尺,每隔2mm刻一条槽,微动开关滑过时每2mm会动作一次,通常微动开关动作间隔为0.5mm,也可定购0.25mm,1mm等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工业传感器在设计的时候都尽量降低功耗,但不会采用类似电池供电那样通过MCU睡眠来降低功耗,因为监控 ...

很全面方向也合理,谢谢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用微动开关,那就要做一根标尺,每隔2mm刻一条槽,微动开关滑过时每2mm会动作一次,通常微动开关动作间 ...

是的,选了个微动先单点检测一下

tyw
其实室外设备供电可考虑用锂电池,用太阳能电池来补充能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选了个微动先单点检测一下

你所需的传感器还有一个隐形的需求,公司给你的设计需求中不会明确说明此项要求,那就是你的位移传感器必须是绝对值型的,不能是增量型的。绝对值型的就是在断电后再上电,原点位置不会丢失,上电后传感器给出的测量值就是相对绝对原点的距离,增量型的就不是这样,掉电以后准确的位置值就丢失了,再次上电时,给出的测量值是任意的,它不会知道绝对原点在哪里。增量型传感器受到干扰后准确的位置值也会丢失,无法纠正(通常情况下,通过设定机械原点能够克服增量型传感器的这个缺陷,但是上电后让桥梁回机械原点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一定要使用绝对值位移传感器?这是你的应用的性质决定的,如果断电后再上电丢失了绝对位置值,那么谁会知道断电的那段时间桥梁是否发生过严重的位移?这个位移是否超出了报警的极限?

所以在用微动开关进行测量时,每个微动开关必须有唯一的地址。

我很担心你已经走偏了航线,紧密排列的100个微动开关,要让它们可靠地工作,对装配的要求很高,而且一致性很差,第一个成功了,下一个不知道怎么样,难度不是一般地大。当然,你的项目你做主。

这里再给你推荐一种传感器:拉绳位移传感器,由可拉伸的不锈钢绳绕在一个有螺纹的轮毂上,此轮毂与一个精密旋转感应器连接在一起,感应器可以是增量编码器,绝对(独立)编码器,混合或导电塑料旋转电位计,同步器或解析器等,不同的类型寿命不同,需要你自己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所需的传感器还有一个隐形的需求,公司给你的设计需求中不会明确说明此项要求,那就是你的位移传感器必 ...

不会搞太多点,现在简化了实现,您考虑的非常全面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