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新手刚开始用PIC,想做个PIC12F508的定时器工程,但是编译不了。求求求帮助

楼主(2021-04-10):
建了工程以后,编译不了,好像是找不到<pic.h>,用的是C编程
求一个定时器demo.....

@开挂射死你哦 :还要加个MPLAB IDE来下载程序
@开挂射死你哦 :仿真软件不是必须
记录一下,新手入门PIC要装: 1)MPLAB X IDE(编译器) 2)xc8(C编译环境) 3)Proteus8(仿真软件) 这三个软件

网友A:
官网直接下载就可以了。不错的。

官网没看到有例程啊,只搜到了数据手册。。。。。

网友B:
没安装XC?

xc是什么,我只安装了mplab ide V8.92的和一个C18,所以我现在要怎么弄呢?

网友C:
找不到<pic.h>,要么路径下搜索下,没这个文件,要么就是头文件路径没有包含。

他应该在哪个地方?

网友D:
路径指定不对?

楼主:
有人有PIC12F508定时器的DEMO例程吗?求求求求一个,拜托托了~~~~~~QAQ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人有PIC12F508定时器的DEMO例程吗?求求求求一个,拜托托了~~~~~~QAQ

这个很简单的,用MCC配置,甚至都不要频繁翻看寄存器~

网友F:
你用的是MPLABX么,记得还得安装XC8才能正常编译,安装好后重新建立工程。
https://www.microchip.com/en-us/development-tools-tools-and-software/mplab-xc-compilers

哦哦,。我看看,谢谢啊

网友F:
新手还建议安装下MCC,IO,外设可视化,自动生成代码。

@AINZGOWN :我用过Keil
@开挂射死你哦 :之前用过CubeMX 或者 Atmel Start 的话MCC上手很不错,没用过也可以尝试下,MCC可以自动生成配置代码。
全部都装吗?我会用C写51和STM32的程序

网友G:
现在还有用PIC的吗?

用的挺多的,要不然我们都要饿死了
最近有个项目要用

楼主:
我想做一个PIC12F508A的定时器0.5秒设置一个IO口输出反向,定时器要怎么配置啊?

例程我找到了,但是我想问一下,怎么在MPLAB X IDE v5.45使用PICkit3下载程序啊 我插入PICkit3以后,打开MPLAB X IDE v5.45,点击下载按键,可以搜索到PICkit3,但是是灰色的不能选择,我PICkit3是新买的,应该排除坏掉的可能吧,。。。
复杂一点就用定时器中断,简单一点你可以在循环里用__delay_ms()函数

网友H:
头文件缺失或者路径指定不对。

网友I:
看是不是头文件路径不对

网友J:
库文件不全?

网友K:
感觉你不是新手,你厉害的老手了。

老手我都不用发帖了 = =

楼主:
有人知道怎么在MPLAB X IDE v5.45使用PICkit3下载程序吗?
我插入PICkit3以后,打开MPLAB X IDE v5.45,点击下载按键,可以搜索到PICkit3,但是是灰色的不能选择,我PICkit3是新买的,应该排除坏掉的可能吧,。。。

我还是用MPLAB IDE下载吧。。。。。

网友L:
引用 楼主:
有人知道怎么在MPLAB X IDE v5.45使用PICkit3下载程序吗?
我插入PICkit3以后,打开MPLAB X IDE v5.45,点 ...

我觉得你可能还没有识别到kit,如果识别到了应该是黑色的,不用搜索就能弹出来

网友M:
引用 网友G:
现在还有用PIC的吗?

怎么回事?是不是PIC16或者PIC18也是过时产品?我也想知道一下

网友N(2021-05-11):
报的什么错误啊

网友O:
是不是路径不对啊

网友P:
使用的什么编译工具啊

网友Q:
是不是没有进行完全安装啊

网友R:
缺少相关头文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