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分压器工作原理

楼主(2021-04-10):
产品输入电压为200V或400V接入配套的控制箱( 台),经自耦调压器调节输入电压至试验变压器初级绕组(低压),利用电磁感应原理,在次级绕组(高压)按其与初级绕组匝数之比可获得同等倍数的输出高压,从零伏连续可调到额定的值。在作直流耐压及泄漏电流测试时,只要把高压硅堆旋装在高压输出端,即可取得直流高压,其幅值是工频高压值的1.414倍。

    高压分压器技术指标

    1、符合标准: DL/T 846.1-2004

    2、电压等级: AC: 200kV;DC: 200kV

    3、测量准确度: AC: 士1.5% ;DC: 士1.0%

    4、工作环境: 温度:-5C-40C湿度:乏85%

    5、输入阻抗:800MS2

    6、输出阻抗: 0.8M2

    7、高低压分压比: 1000: 1

    高压分压器技术参数

    高压分压器工作原理详解

    高压分压器使用方法

    1、打开铝合金箱,取出分压器筒、均压球、专用数字测量仪表及专用电缆线。

    2、将有底座的分器筒安全可靠放置,依次装上第二节分压器筒及均压球(见图1)。

    3、在分压器底座“地线”接线柱上牢固地接上地线。

    4、将被测高压引线与分压器顶端均压球牢固连接。

    5、将专用电缆线的一端插入分压器的输出孔中,直流高压分压器另一端插入测量仪表的电压测量孔中,注意插紧接牢。

    6、根据所需测量的高压,选择测量仪表所掷位置。

    7、加载高压并记录数据。

    8、降压一段时间后,直到测量仪表显示为零时,主可拆除实验线路。

    高压分压器操作注意事项

    1. 本设备使用时周围不得有任何杂物,以免影响测量  。

    2. 严格注意保持操作距离,确保操作安全。

    3. 检查各部位连接可靠,特别是地线的牢固连接。

    4. 测量完毕后直至仪表显示为零方可进入现场。

    5. 直流高压测量完毕后,仪器必须放电。

    6. 严禁超压使用,并注意表面的清洁。

    7. 轻拿轻放,切不可碰撞、挤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