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前的一篇日志: 学习与反思-“思维经济原则(马赫主义)”

楼主(2021-04-10):
2009年研二的时候写的一篇日志
-------------------------------------------------------------------------------------------

学习与反思-“思维经济原则(马赫主义)”   2009-11-20

   因为好奇,总是有很多的为什么。花了不少时间看书,听课,虽一些收获,但却引发更多的好奇和困惑。忽然发现读书可能不是让自己有知,而是知道自己的无知,而且是永远的无知。

   我们被灌输的单一的认识论,被屏蔽的误导的信息,影响着我们的判断和认识,我们为此付出了代价。我们总是去认识我们认为可以认识的世界,但结果总是哪么的勉强,不能说服自己的内心。我们反思不够,在认识世界的同时是不是也很有必要认识一下作为认识主体的自我呢?

   之前想对自己认识梳理和提高,拟了一个<习作计划>,也没写完。尽管如此,还是对自己的认识做了简单的梳理。之后在经过图书馆人文社科书架旁,总是留心看看一些书,关于技术史的,心理学,哲学的等方面的。很多书过去可能也看到过,但却没有一点儿印象,没有共鸣,擦肩而过一般,但经过困惑、反思之后,常常不经意间看到听到曾经不以为意的一句话也会觉得是如此的深入我心。也如那记不起的初见,但一次次相遇而渐长的内心的欣赏和热情......

   最近看到马赫的“思维经济原则”,一种被批评为 “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但我却觉得其中很多的观点却正合我意。没有太多的时间也没有能力去评判,或许有评判的必要么?我们从先哲们富有充满智慧,富有启迪的思辨中,择取适合我们自己的,为我所用,这难道还不够么?我们不是哲学家,哲学对与我们来说,正如数学对于我们一样,只是工具而已。当生产者为争夺市场打得头破血流的时候,作为消费者使用者的我们只要选取我们所需要的就行了。毕竟我们生活在世俗的现实的世界,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智力是有限的,我们或许应该做有节制有限度的思考,否则有可能陷入终极问题思考的无底洞,思考那些思维所不能思考东西。当我们知道我们将永远的无知,不可能终结内心的好奇,于是不得不换条路,换个窗口,或许在不同的窗口下,能看到别样的世界。马赫及其他先哲给了我们这样的思路和理由。正如考虑了种种的实际限制,我们放弃‘最优’,选择了实用的‘次优’一样。

    或许我太笨了,很多东西困惑了很多年之后,才能慢慢明白一点儿。学了很多,但扪心自问一下,到底有多少是深入内心,真正固化为自己的东西呢?有多少像RAM一样,掉电即失呢? 即使如此,还是有一点点的欣慰,虽不是先知先觉,能后知后觉或许应该也不错吧。

网友A:
我倒,又来一个碎嘴的,随便说一个意思,就是【万言文】,楼主也是师范毕业的??

有人问我为何纠结?!
因为我一看这些同志,大道理说的呱呱叫,就想看他知识水平到底是不是也同样高。
但非常遗憾,这些人从不谈论技术问题,永远都是谈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倒,又来一个碎嘴的,随便说一个意思,就是【万言文】,楼主也是师范毕业的??

别人水平高不高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觉得你很流弊  你也出几本书啊

我跟你谈索末菲积分的数值计算方法  能谈得来么?

网友A:
我有时候看主播玩游戏,那个嘴皮子功夫真厉害,可以一秒不休息,一口气说几个小时。

例如【一只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弹幕刷起来,牛皮吹起来;有钱的捧钱场,没钱的捧人场;感谢天,感谢地,感谢各位英雄好汉。。。】

像楼主和那位师范生,不去当主播可惜了,说不定比那个网红【**】还厉害呢,一天带货就是几千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时候看主播玩游戏,那个嘴皮子功夫真厉害,可以一秒不休息,一口气说几个小时。

例如【一只穿云箭, ...

你自己不出书   但长年累月 躲在后面 对国内出书的同行 射暗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别人水平高不高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觉得你很流弊  你也出几本书啊

我跟你谈索末菲积分的数值计算方法  ...

和你比赛碎嘴功夫,我认输。

但要跟我玩数学,老夫能玩死你,让你这十几个菜鸟一起上。

忘记告诉你一件事了,老夫有个癖好---------每天学习20-30分钟数学,目的是保持思维的灵敏度,让老年痴呆来的晚一些。

我这几十个笔记本,输入WORD,打印出来,就是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你比赛碎嘴功夫,我认输。

但要跟我玩数学,老夫能玩死你,让你这十几个菜鸟一起上。

有本书出书啊   别天天放嘴P

数学很好  有空可以解决索莫菲尔德积分的数值计算  做得好至少可以在SCI上发文啊  别再放嘴P了  赶紧干吧

网友A:
这本笔记打印出来,就是一本所谓【通俗易懂】的【电磁场与电磁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本笔记打印出来,就是一本所谓【通俗易懂】的【电磁场与电磁波】:

嗯  我很流弊  我的笔记很流弊 我就是不出书  但你们出的书都是垃圾!  嗯 逻辑也很流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本书出书啊   别天天放嘴P

数学很好  有空可以解决索莫菲尔德积分的数值计算  做得好至少可以在SCI上 ...

出书,即便是三流出版社,也要自己掏8万左右的出版费。

书籍上市一年左右,网上免费PDF就随意下载了。

出书这种不赚钱的蠢事,除了少数梦想想要因为一本书而一跑走红的幻想家会干,正常人会干吗???

正是因为出书不赚钱,所以除了评职称需要之外,脑子正常的人都不愿意出。

网友A:
当然了,如果小7同志愿意给我付出版费---------让我不亏本,另外耽误我3-4个月吹牛的时间,给点误工费,我可以每年出3本。

书的版权都归你,所谓的稿费都归你。

网友A:
小7同志,要是担心本人 写作能力不够,可以先让你看看本人论文片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了,如果小7同志愿意给我付出版费---------让我不亏本,另外耽误我3-4个月吹牛的时间,给点误工费,我 ...

论坛非说下面的文字有不良信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论坛非说下面的文字有不良信息

这个可以有,但是现在不行。

因为上次众筹个视频,不少人反应听不懂数学,我步步败退,现在已经退到初中数学了,正在备课初中代数:

我已经由最初的【具备大一数学、物理、电路等基础知识】,后退到初中数学,如果还听不懂,我就要疯了。

这个事做完,再考虑现在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有,但是现在不行。

因为上次众筹个视频,不少人反应听不懂数学,我步步败退,现在已经退到初 ...

哎  我真觉得你的策略有问题  从初中数学讲起 最后才讲到电路  这得要多少课时?多少时间? 现在这种社会有几个人能**? 讲完初中数学到电路中间还有很远的路,听完初中数学,对实际的电路的理解还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绝大部分人各种原因就退了。 有那个**力自制力的,不用听课早就学会了。

应该从一个应用,一个实例展开讲,比如从现在应用最广的运放开始,讲解其内部电路,讲解运放的各种指标参数跟内部电路的对应关系,比如失调电流,跟运放输入端BJT和JET的关系,还有各种参数....噪声、速度、功耗、......跟内部电路结构的关系。讲各种运放,低噪声的、高速的、输出大电流的、差分输入的....  这样才能学以致用,如果涉及晶体管电路的基础问题、数学等基础问题,临时开一个专题来讲。这其中还要有实验,要做一些板子,边学变练。 不过好像有人出过这种视频,效果咋样就不知道了,毕竟这个时代想钻研的太少,都想着挣快钱。都去搞app,搞人工智能了。大时代就这样了。

网友A:
电路学里,还有东瀛的一本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一个月来,休假日去了国立图书馆三次,书局六次,旧书摊三间,翻遍了各本电路学的书,这类的书恰恰没有 ...

台湾的博士,软体,硬体,数学都搞吗?写书这么多,我以前学过turbo c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什么样的人都有,跟大陆没啥差别,唯一的差别是我这里对金钱的追求设么狂热,或许是大陆人以前窮怕了。今 ...

以前学计算机时看过你们那里清大的黄婷婷教授计算机架构课程,我印象很深是因为那位教授不但原先是文科生,还当过两年空姐。虽然比不上我们这里的钱璐璐那么传奇, 但是正经励志

网友E:
      多数人而言数学确实一种工具,实现产出的工具,没有比其他东西比如资本,人脉高贵多少,而且数学这种东西是逆多巴胺的,如果没有金钱和收益刺激,多数人不会产生快乐,心理是负收益。
      对工程师而言,更注重掌握工具的效率,还有实际产出成本收益比,X和H在论坛上有点过度鼓吹,一个很简单的逻辑,论坛上的工程师20-30W收入的不在少数,实际在往上增值却不是单纯数学功底问题,技术问题。
      X和H数学功底是很牛,假如X和H都能喊一句包票:你们达到我的数学水准,保证能给你百万年薪!!!
      我恐怕他们随便建一个群一个公众号都要爆满,他们敢包票吗?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多数人而言数学确实一种工具,实现产出的工具,没有比其他东西比如资本,人脉高贵多少,而且数学这种 ...

你说的这个所谓的工具,我估计论软件的厉害程度,模型的精确程度,IC方面的绝对遥遥领先于分立件设计。

但即便有这么厉害的工具,仍旧有SPICE猴子问题:

小猴子也会敲击电脑键盘,但是它不可能打出一本很有趣的书。

SPICE猴子可以玩玩电路,但绝对设计不出足够强壮的、优化的电路。

最后,建议工程师不要谈论什么钱,因为不管你是干什么的,你一定没有房地厂行业赚钱多、快。
但是不可能全中国人都去炒房、卖房吧??卖房子的比买房子的还多,那就出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个所谓的工具,我估计论软件的厉害程度,模型的精确程度,IC方面的绝对遥遥领先于分立件设计 ...

      你真不能回避成本收益比的问题,大多数人决策都会往这个性价比走,不做房地产是因为去做房地产收益可能真不如工程师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真不能回避成本收益比的问题,大多数人决策都会往这个性价比走,不做房地产是因为去做房地产收益 ...

有些事情,没法看成本的。

我有好几个同学,初中就辍学了,现在人家混的都不错,做奶粉和酒的总经销商,人家一年顶我们好几年。

但是,我情愿饿的像圣雄甘地一样,天天在大街上乞讨,只要你们把教课书上的牛顿名字,换成我的名字,饿死我都愿意。
马云如此富有,我不崇拜,我崇拜科学史上的这些大牛。

网友A:
而且隔壁的某嵌入式牛人,分析的很对,随着行业的精密分工,深入发展,对工程师的要求越来越高,最终水平低的将来很难适用越来越复杂的系统设计。
真正的资深老工程师,将来还是有用武之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这一个月,建超音波換能器模型,发现在串丶并联谐振fs及fp时之阻抗是吻合的。
但用LTspice仿真,无论去 ...

阻抗的零点和极点,都会偏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阻抗的零点和极点,都会偏移。

你现在列出的S是接近fs的地方,你确定与Cp无关,只与R有关。而接近fp的可以列出吗?
这样就证明了,无论是电路学和行业,对于这类RLC串并联的石英晶体丶超音波,的计算都是近似值。

网友D:
其实是定位不同需求不同,大学教授招生也会通过考试等筛选手段划分学生层次,选拔来招生,不同水平的学生对知识需求深度也不同。
不筛选除非是像李永乐那样做科普教育视频还差不多,个人认为专业教育或培训不筛选受教育对象是不实际的,越专业针对性越强。
反之专业的老师也是需要资格认定,不是网络敲敲键盘就能认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现在列出的S是接近fs的地方,你确定与Cp无关,只与R有关。而接近fp的可以列出吗?
这样就证明了,无论是 ...

这个是极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负3dB的极点?
我要求出最高和最低阻抗以及其频率,也就是ZL、fL和ZH丶fH。目前已知fL和fs以及fH和fp不 ...

网友B:
跟ltspice仿真对的上:

网友A:
这数学水平太高了:

这个话要是我说的,老张和H立马就要写**------反面教材系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数学水平太高了:

算的结果对的上,一个极小值,一个极大值,根仿真软件对的上。你要写反面教材,你自己写就是了。这个公式没用拉普拉斯变换,用的电路原理的知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算的结果对的上,一个极小值,一个极大值,根仿真软件对的上。你要写反面教材,你自己写就是了。这个公式 ...

你连我要说什么,都不知道,就开始杠了。

给你普及个高中就学过的常识:你说的那个东西,不叫拐点,叫驻点!!

仍旧不懂,百度或问你偶像H法师。

网友B:
有本事,用电路原理,高数上半册,自己去算,我是没得出代数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等着您和H大师谁先把两个驻点频率和阻抗求出。

太简单了,没什么兴趣。

无需使用电脑在那倒腾半天(估计起码要20分钟),纯手工2-3分钟给你解决了。
计算结果和计算机仿真误差在10%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等着您和H大师谁先把两个驻点频率和阻抗求出。

拐点有误,简体是叫驻点,刚才看了一下mit的高等数学驻点,就是critical points
拐点,就是inflection points
mit《单变量微积分》 第十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拐点有误,简体是叫驻点,刚才看了一下mit的高等数学驻点,就是critical points
拐点,就是inflection p ...

《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当年考研时候,这3本数学书考的是数学一,看了一年之后,看的头晕眼花,直反胃。

但好处是不言而喻的,到论坛上扫一眼就知道谁有没有扯错,根本不需要去翻查课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