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792官方推荐的PH电路通道配置问题

楼主(2021-04-10):
按照说明配置应该是IO寄存器设为输出210uA电流;
配置寄存器设置成双极性,通道一偏置到地,外部参考基准吗?

但是测量结果比我输入的电压大了100~200mv是怎么回事配置有问题?

(因为图片上传只能上链接 配置说明在官方电路文档第3页)
AD779x芯片手册
官方电路文档

楼主:

第一次发帖 超链接好像也不会弄还是直接复制链接吧
AD779x芯片手册
https://www.analog.com/media/cn/technical-documentation/data-sheets/AD7792_7793_cn.pdf官方电路文档
https://www.analog.com/media/cn/reference-design-documentation/reference-designs/CN0326_cn.pdf

网友A:
检测电路放上来看看。如果是采用官方参考电路,误差来源是Ref参考电阻,这个电阻必须使用精密电阻。参考之前AD7793 做的RTD测温方案:
https://acuity.blog.csdn.net/article/details/114448459

网友B(2024-02-02):
fully compatible. 板子拿来,换个芯片,性能更佳。MCU不用改 c code。

平替ADI芯片
SIG7792 平替 AD7792
SIG7793 平替 AD7793
SIG7794 平替 AD7794
SIG7795 平替 AD7795
SIG7796 平替 AD7796
SIG7797 平替 AD7797
SIG7798 平替 AD7798
SIG7799 平替 AD7799

平替Cirrus Logic芯片

SIG5532B 平替 CS5532BS(32-bit)
SIG5534B 平替 CS5534BS(32-bit)
SIG5532A 平替 CS5532AS(24-bit)
SIG5534A 平替 CS5534AS(24-bit)
SIG5530 平替 CS5530 (24-bit)
SIG5530B 平替 CS5530(32-bit)

平替TI芯片
SIG1230A 平替 ADS1230 (20-bit)
SIG1232A 平替 ADS1232 (24-bit)

平替ADI芯片
SIG7190 平替 AD7190
SIG7192 平替 AD7192
SIG7193 平替 AD7193

功能替代TI芯片
SIG24130/SIG24131/SIG24132 替代 ADS1220、ADS1247、ADS1248
SIG16130/SIG16131/SIG16132 替代 ADS1120、ADS1147、ADS1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