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光耦输出上拉电阻串发光二极管输出电压的问题

楼主(2021-04-10):
设计原理图时想用发光二极管指示一下光耦导通的情况,光耦没光时,发光二极管不亮,FPGA_IN1=3.3V,当有光时发光二极管亮;但是实际当光耦原边没有光时,FPGA_IN1是1.8V,不是预计的3.3V,发光二极管没有亮(一点都不亮),这是啥原因呢,因为光耦的漏电流原因?
有没有啥好的简单的光耦导通指示电路,且不影响FPGA_IN1点的电压。

网友A:
可以在原来基础上改一下

谢谢

网友B:
上拉的配置吧  得看跟寄生的电阻是什么关系

网友C:
FPGA_IN1配置上拉,或者发光二极管并10K电阻

正解

网友D:
LED不发光不代表没电流,电阻与LED串联的结果,如果LED分得的电压超过开启电压,就会有电流从LED流过,因为电流很小,所以眼睛看不到LED发光。解决办法是在LED二端并联一个电阻,然后调整R91的阻值,使得并联电阻上的分压小于开启电压,但又不影响正常发光。在FPGA_IN1与3.3V之间接上拉电阻也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

谢谢,受教了

网友E:
接一个电阻在电源与FPGA_IN1引脚端就可以提高光耦关断时的输入电压。

感谢

网友F:
在LED并一个2.4K的电阻,或许是光耦的漏电流经过LED产生的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