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unsigned char code EEPROM0[512] _at_ 0x0000; 放在哪儿啊

楼主(2021-04-10):
79F0819的 unsigned char code EEPROM0[512] _at_ 0x0000;  是放在Flash还是EEPROM 还是哪儿?

网友A:
由code决定了,应该是放在flash区域的,或者你看看地址0x0000在哪个位置呢?

网友B:
放这里肯定会报错的,复位,中断向量地址重叠了

网友C:
这个是自定义变量,flash会自动分配地址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