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WCH565串口中断只执行一次怎么回事?

楼主(2021-04-11):
WCH565串口接收中断只执行一次怎么回事?初始化时已经将串口接收中断打开了,但是接收中断只执行了一次,后面就进不了串口中断了?是怎么回事?
//串口中断配置
    UART0_ByteTrigCfg( UART_7BYTE_TRIG );
    trigB = 7;
    UART0_INTCfg( ENABLE, RB_IER_RECV_RDY|RB_IER_LINE_STAT );
    PFIC_EnableIRQ( UART0_IRQn );

void UART0_IRQHandler(void)
{
    UINT8 i;
    PRINT("INTERRUPT \r\n");
    switch( UART0_GetITFlag() )
    {
        case UART_II_LINE_STAT:        //线路状态错误
            PRINT("UART0_GetLinSTA()\r\n",UART2_GetLinSTA());
            break;

        case UART_II_RECV_RDY:          //数据达到触发点
            for(i=0; i!=trigB; i++)
            {
                RxBuff[i] = UART0_RecvByte();
                //UART0_SendByte(RxBuff[i]);
            }
            PRINT("get data : %s \r\n",RxBuff);
            break;

        case UART_II_RECV_TOUT:         //接收超时

            break;

        case UART_II_THR_EMPTY:         //发送缓冲区空
            break;

        default:
            break;
    }
    UART0_CLR_RXFIFO();
}

网友A:
退出前没有清零中段标志位嘛?这个系列没用过,不是很清楚需不要这个操作。

网友B: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分享一下。

网友C(2022-03-31):
ch565M上市了吗,价格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