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用N76E616AD检测电量

楼主(2021-04-11):
用N76E616AD怎么测量电池电量,设ADCCON0 |= 0x0F;   //band-gap 1.25V,用的是内部带隙电压,怎么计算出电池电量,用电池供电,没有AD脚接电池,只通过内部带隙电压能不能测出电池电量?

网友A:
没有ad引脚,无法测量到准确的电压的吧。

网友B:
理论上是可以 但是没看有人做过 实现起来肯定很难 毕竟也就是理论上

网友C:
2楼是对的 精度不好搞 成本增加不会太多建议还是用上ad

网友D:
可以,band-gap反推vdd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band-gap反推vdd电压。

说的没错

网友E:
Semiconductor diodes, in conjunction with a constant current source, are sometimes used as
thermometers. It has been observed experimentally that, within a certain temperature range, the
relation between temperature and voltage is almost linear.

网友E:
One of the possible uses of the bandgap reference, is monitoring supply voltage in battery powered equipment.
Measuring the bandgap voltage, using Vdd as reference, will give higher ADC result as battery get weaker.
In this case, the device might even calibrate its own reference when a fresh battery, or a fully charged accumulator is connected. Som filtering to avoid extreme values may still be needed.

网友F(2021-05-11):
这个型号没有ad的引脚的吗?

网友G:
硬件上是如何连接的呢

网友H:
精度能到什么地步

网友I:
如何测量电量呢?

网友J:
band-gap反推vdd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