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要加强基本功训练!!!

楼主(2021-04-11):
人家都说要活到老,学到老,生命不息,学习不止。
包括电工讲的课程,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对象。

但是看过这个课程,发现工程师基本功太薄弱了,薄弱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第一个槽点:视频第18分钟说到:运放的失调电压,指的是运放同相与反相输入端之间的最小压差,只有输入电压高于失调电压,才能放大,低于失调电压,则不能放大。

第二个槽点:视频第19分钟说到了运放的轨到轨特性,说使用晶体管是无法实现轨到轨,要使用NMOS管。

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例如NE5230就是双极型器件做成的R-R输入、输出的运放:

楼主:
下图中红框内电路,是中间级,作者说运放的10万倍增益,就是由中间级提供的。

上图中红框内部分电路,是电压跟随器,这个东西怎么提供10万倍电压增益?这个说法也太吓人了吧??

网友A:
    运放输入失调电压,是其电路放大倍数等于1,输入信号等于0时,非输入差分对管静态基极电流原因造成的,
输出不为0的Uvos电压,它就被人为定义为输入失调电压Vos参数。

网友A:
基本概念不清楚就只能瞎扯。存在输出失调电压Uo的电路,输出电压就存在一个Uo的直流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槽点:已经有负反馈帶给了直流偏置,因此仍然有放大作用,并不受限于失调电压。除非是做电压比较,总 ...

Q177级增益,最多50到100多一点,和差分对比,要弱的多。

直流和交流误差,主要是受差分对输入级的影响,所以必须提供足够的增益减小误差。
所以,如果放大器增益要是主要由中间级决定的,那可就麻烦了。

网友C: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芯片内部电路工作还是很复杂的,顶楼那个芯片输出级工作原理,不知能不能看懂。

常规Class AB输出级,偏置方法很直观,让两个输出管的VBE之和,等于两个偏置二极管电压之和,这里用增压电路替代两个二极管而已。

而上面这个电路,它把两个二极管拿到左下角了(D1和D2),然后经过两次周转,把Q3管的VBE电压V2,复制到R7和Q7处,然后该电压和Q1的VBE相加,这两个电压之和,通过负反馈控制,使其等于D1和D2的电压之和。

曾经的新鲜事物,现已烂大街了。

网友D:
我的观点是,起码张飞的电路是经过时间可以使用的,至于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正确,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E:
都要加强,与时俱进嘛,
但是,糊口的跟搞研发的,方向不一样。

楼主:
符号性的错误,是可以有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这种错误是无关紧要的。
但是原理性的错误是不能犯的,这种错误是致命的。

一本书或一个视频中,如果出现大量原理性错误,反应了什么问题,大家应该清楚。

楼主:
那么什么叫原理性错误?

如下图所示,作者说当P管导通,输出电压为0.3v

反过来问:当输出为0.3V时,P管是怎么导通的??

楼主:
下图又是一个原理性错误。
作者解释运放的虚断特性时,说原因是有个尾电流源,而电流源的阻抗近似为无穷大。
根据欧姆定律,I=V/R,有限的电压只能产生近似为零的电流。

这个解释,听起来是合情合理,但是实际上,运放的输入阻抗,和尾电流源的阻抗之间,是一分钱的关系都没有!!!

不知道原因的,自己翻翻大二模电教课书。

这么多听课的工程师,一个对此说法质疑的都没有,可见工程师嚷嚷要实战之前,先把大二模电看一遍是必须的。

运放的输入阻抗和尾电流源的阻抗之间确实没关系,但对于单个差分放大电路,输入阻抗是rbb+rbe,这个和双晶体型运放的输入阻抗几百Kohm,是还要考虑其他因素吗?
运放的输入阻抗和尾电流源的阻抗之间,怎么没关系了

楼主:
电工一旦写书,立马就把缺点暴露出来了,大学数学不过关:

让人困惑不解的是:现在国内为何流行不找专业人士审阅???
一段话,错了7,8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