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笔记] 杰发AC78013 GPIO端口问题

楼主(2021-04-11):
在杰发提供的DFP库中,IO端口的置位void GPIO_SetPinBit(GPIO_Type *GPIOx, GPIO_PinType GPIO_Pin)和复位函数void GPIO_ResetPinBit(GPIO_Type *GPIOx, GPIO_PinType GPIO_Pin)实现的方式有差别,
#define GPIO_SetGPIOxBRRx(GPIOx, GPIO_Pin) SET_BIT32((GPIOx)->BRR, GPIO_BRR_BR_Msk(GPIO_Pin))
void GPIO_SetPinBit(GPIO_Type *GPIOx, GPIO_PinType GPIO_Pin)
{
    DEVICE_ASSERT(IS_GPIO_PERIPH(GPIOx));
    DEVICE_ASSERT(IS_GPIO_PIN(GPIO_Pin));

    switch ((uint32_t)GPIOx)
    {
        case GPIOA_BASE:
            SET_BIT32(GPIOA_BSRR, GPIO_BSRR_BS_Msk(GPIO_Pin));
        break;

        case GPIOB_BASE:
            SET_BIT32(GPIOB_BSRR, GPIO_BSRR_BS_Msk(GPIO_Pin));
        break;

        case GPIOC_BASE:
            SET_BIT32(GPIOC_BSRR, GPIO_BSRR_BS_Msk(GPIO_Pin));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GPIO_ResetPinBit(GPIO_Type *GPIOx, GPIO_PinType GPIO_Pin)
{
    DEVICE_ASSERT(IS_GPIO_PERIPH(GPIOx));
    DEVICE_ASSERT(IS_GPIO_PIN(GPIO_Pin));

    GPIO_SetGPIOxBRRx(GPIOx, GPIO_Pin);
}

即 SET_BIT32(GPIOA_BSRR, GPIO_BSRR_BS_Msk(GPIO_Pin));和SET_BIT32((GPIOx)->BRR, GPIO_BRR_BR_Msk(GPIO_Pin))。我在项目中使用SET_BIT32((GPIOC)->BSRR, 0xff)来整体置位PC口的PC0-PC7,结果是不正确的,必须和杰发库函数一致,用GPIOC_BSRR代替GPIOC->BSRR.
知道原因的,指教一下哦。

楼主:
大神来瞅瞅呀。

网友A:
我在使用780系列的SPI模块也发现问题

网友B:
一个是复位一个是置位

网友C:
感谢楼主的分享,不错的。感谢。

楼主(2021-07-01):
找到描述了,GPIOC_BSRR是通过APB地址访问的,GPIOC->BRR是通过AHB地址访问的。

网友D:
直接用库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