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用三极管代替二极管有什么好处?

楼主(2021-04-11):
如图

网友A:
因为这个工艺专门造CMOS器件的,根本没有二极管可选。

当然了,图中的三极管,实际上也是暗渡陈仓偷出来的----利用CMOS工艺中可以制造衬底PNP。

所以芯片设计相对于分立件设计,除了NMOS/CMOS管是绰绰有余,其它的器件是要啥没啥,所以说是一门“艺术”,巧妇可以做无米之炊。

网友B:
现今大规模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工艺没有二极管,全都采用三极管的连极变形体!

发射结是 大功率二极管,正向电流是 Ie ,BJT 接成二极管,就是把 Ic 利用起来,发射结得以物尽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