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电路板电源和地之间阻抗异常

楼主:
背景:
自己做一个四轴的飞控板子,焊好电源和MCU周边器件后,出现异常:3.3V电源引脚和地之间阻抗只有600欧姆,我自己的原理图和MCU焊接情况如下图。
请问这个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现象:1.通电1分钟后,MCU的VCC和VDD之间冒烟,而后VCC与VDD之间短路,两个引脚间出现黑色渣滓,清理后,引脚短路现象消失,阻抗恢复至600欧盟
2.电路的正下方蜂鸣器焊接好以后,通电会出现明显噪声。

怀疑:1.电路原理图设计有缺陷
2.助焊膏使用过量,残留膏引起的短路。
20210503 【答案】最终原因定位到了,确实是助焊的玩艺儿残留造成的,洗板水处过就好了,感谢各路大神的指点

网友A(点评):
助焊膏这个东西 确实挺坑的 以前我也遇到过这种类似情况

网友B(2021-04-12):
这焊接有点糙啊,建议不要用那个焊锡膏,用松香比较好,焊好后最好用洗板水擦擦

网友A:
我还记得 当时用这东西 焊完好好的 测通断档也没问题 后来客户那边反应有短路的情况  回来用欧姆表测 还真是有问题,居然阻值变那么小了

网友C:
这个MCU的焊接看的头皮发麻,也不是焊锡膏的问题,这个肯定是涂焊锡膏和锡之后利用锡的张力让芯片自己贴在上面,你这个感觉就行强行把芯片粘上去的

网友D:
你这个助焊膏赶紧扔掉,毕竟现在芯片这么贵的,坏一个够买好几瓶焊锡膏了。

推荐搞一瓶正品的AMTECH助焊膏  ,个人用的话用个十年八年都够用了。

网友E:
除了下面有散热地的,还是别用焊锡膏。可以买个垃圾佬的放哪,毕竟不常用

网友F:
焊完板子之后用洗板水清理,操作规范一点,这个问题应该是助焊剂未清理干净导致的。

网友G:
这个焊接水平有待提高呀。
我有条件时热风枪焊接,焊点相当好看,先上锡,放好,热风枪吹即可。
有时候也会用电烙铁流焊,用带松香的焊锡丝,流焊,也是相当好看。
从来不用什么焊油焊锡膏的。

网友H:
这种助焊膏,用完之后板子至少用酒精洗干净了再说

网友I:
这种焊锡膏属于很老式的那种,本身有酸性,对电路有腐蚀,用洗板水洗下在测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焊接有点糙啊,建议不要用那个焊锡膏,用松香比较好,焊好后最好用洗板水擦擦 ...

焊接技能不足,见笑了。我上次焊接已经是2016年了。
最终原因定位到了,确实是助焊的玩艺儿残留造成的,洗板水处过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记得 当时用这东西 焊完好好的 测通断档也没问题 后来客户那边反应有短路的情况  回来用欧姆表测 还真 ...

我觉得,电源和地之间的残留会被电路板的电压击穿。
最终原因定位到了,确实是助焊的玩艺儿残留造成的,洗板水处过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MCU的焊接看的头皮发麻,也不是焊锡膏的问题,这个肯定是涂焊锡膏和锡之后利用锡的张力让芯片自己贴在 ...

谢谢版主指点,我要苦练一下焊接技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助焊膏赶紧扔掉,毕竟现在芯片这么贵的,坏一个够买好几瓶焊锡膏了。

我马上安排,哈哈哈
最终原因定位到了,确实是助焊的玩艺儿残留造成的,洗板水处过就好了

楼主:
您好,用的电阻是电路图中的阻值,通电后这个灯特别亮,我是按照200mA推算出的限流电阻。我也在犹豫是不是电阻用的小了。
之前故障最终原因定位到了,确实是助焊的玩艺儿残留造成的,洗板水处过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除了下面有散热地的,还是别用焊锡膏。可以买个垃圾佬的放哪,毕竟不常用 ...

我焊接技能不精,没用助焊的话,我芯片引脚之间都分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F:
焊完板子之后用洗板水清理,操作规范一点,这个问题应该是助焊剂未清理干净导致的。 ...

最终原因定位到了,确实是助焊的玩艺儿残留造成的,洗板水处过就好了。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焊接水平有待提高呀。
我有条件时热风枪焊接,焊点相当好看,先上锡,放好,热风枪吹即可。
有时候也会 ...

嗯,我回头多练练焊接,焊得少,手艺不精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助焊膏,用完之后板子至少用酒精洗干净了再说

嘿嘿,最终原因定位到了,确实是助焊的玩艺儿残留造成的,洗板水处过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种焊锡膏属于很老式的那种,本身有酸性,对电路有腐蚀,用洗板水洗下在测电阻 ...

好的好的,我洗板水买了,下一次焊完,我立马清洗。本来我以为没事,就偷懒没洗,结果上电后板子都冒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