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为啥L13X的SPI+DMA发送数据,字节间有间隙?

楼主(2021-04-11):
为啥L13X的SPI+DMA发送数据,字节间有间隙?发两字字节0X55M上面是示波器实际测量的,下图是理论上的。

网友A:
看下DMA配置有无问题

网友B:
L3x用SPI+DMA发送不会有明显间隙,F460会有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DMA配置有无问题

能spi—dma发送配置问题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L3x用SPI+DMA发送不会有明显间隙,F460会有间隙

楼上怎么配置,截个图看哈呀

网友C:
frame连续传,frame中间有断开传输,这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设计了。
如果CPU处理不过来,而frame之间又没有空闲,那只能把frame的频率全部降低2倍,4倍, 等效的通讯速率不一定会快。
所以L13x 系列中, 人为的增加了空闲时间,即可以满足高速传输又能让双方CPU可以处理过来。 而且这个空闲时间又不是很大,又不会让客户觉得等效速率太慢。
这是综合考虑之后的设计,可能会让习惯于STM32的客户感觉慢,但是在系统中考虑,还真不一定比STM32来得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