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冒芯片的来源

楼主(2021-04-11):
白板IC,一个0.5元,丝印和包装0.5元,成本1元,,各种封装的白板IC都有。。恐怖。

网友A(点评):
白板是啥意思?里面有程序吗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白板就是里面就几个引脚和塑料,中间空的,啥也没有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那也太坑了。。。空手套白狼嘛

网友C:
牛X,希望大家不要买到假货。

网友D:
这个明显就是骗人了吧,大部分都是拆机或者兼容的冒充而已。

网友E:
用来加密硬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明显就是骗人了吧,大部分都是拆机或者兼容的冒充而已。

他们就是就是用来骗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来加密硬件的?

用来骗人的,假IC

网友F:
像这种根本就不能用,连个次品都不如。除非混在正品里面,不然怎么卖出去?

网友G:
这玩意是就只是一个壳子吗?还是可以有一个最小系统的功能

网友A:
要是有程序 又能用 就是多少有些瞎丝  不是原厂的话 就是很难分辨了

网友H:
   到处都缺晶圆,封装厂的产能在,能卖出去的话,说不定真可以生产全新 空白的 封装。

网友I:
赞同楼上所说,这可能就是个封装带了点腿,里边压根没晶圆,

备注一下:我还真见过这种用法,看起来高大上的电路,实际啥玩意没有,四边的引脚都是直接连通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难度

网友J:
    这个是把低端的产品,装逼成高端的产品,

网友K:
假IC可以退货吧?网购到IC,我都先测试一下。

网友L:
现在乱象横生呀

网友B:
这个真的是坑人

网友M:
这要怎么判断呢?如果一批货里面混进几片这样的,丝印也是做成和正品一样的,那要咋分辨

网友N:
引用 网友G:
这玩意是就只是一个壳子吗?还是可以有一个最小系统的功能

最坏的情况,就是块塑料,用万用表测量,都不通

网友N:
会不会是用来练习焊接技术的?

网友O:
额温枪比白板IC真点

网友E:
要么是用来练习焊接,要么是用来加密电路,打上型号卖给人家可能性不大。

网友P:
引用 网友M:
这要怎么判断呢?如果一批货里面混进几片这样的,丝印也是做成和正品一样的,那要咋分辨 ...

这种是不能用的,它中间没有晶圆

网友M:
引用 网友P:
这种是不能用的,它中间没有晶圆

我知道不能用,但是他造出来就是要卖的把。参到好的里面咋整

网友Q:
缺大德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M:
我知道不能用,但是他造出来就是要卖的把。参到好的里面咋整

正规的整盘货不可能会出现这些掺在中间的,如果能掺就表示你这个一整盘货都不是原装的了

网友R:
做人公道一点,别搞坏人家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