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08.驱动滚轮编码器的实验

楼主(2021-04-11):
#申请原创#

    为了方便调整时间,准备尝试使用滚轮编码器来替代按键,通过滚动滚轮来输入增加或减少的数值。关于滚轮编码器的工作原理这里不作介绍,感兴趣的可以自行百度,有不少附有动画介绍的。
    为了测试方便,拆了一个旧鼠标的滚轮来制作实验用的滚轮模块,下面是制作过程的照片:

    这是制作好的滚轮模块:

    开始只添加了上拉电阻,并未添加滤波电容,测试时通过逻辑分析仪抓取的时序发现有很多的杂波,详见下图:

    将时序放大后可以明显看到有许多抖动的杂波:

    添加了104的电容后,杂波就消除了,下面就是滚轮滚动的波形,前后段的滚动方向不同:

    这是测试过程的照片:

    网上没有搜索到现成的滚轮编码器驱动代码,只好自己编写,我将滚轮转动的时序分成了4种状态,即起始状态、方向标志状态、确定状态和恢复状态,参见下图:

    因为我是通过上拉电阻钳定引脚为高电平,所以起始状态为两个引脚均为高电平,状态标志变量state赋值为0。第二个状态是任一引脚转为低电平,此时是确定旋转方向的标志,状态变量state赋值为1。接下来是另一引脚也转为低电平,即两个引脚同时为低电平,此时可以确定滚动转动了一个单位,也就是确定状态,变量state赋值为2。第4个状态则是先转为低电平的引脚恢复为高电平,我称之为恢复状态,变量state赋值为3。最后两个引脚均恢复为高电平,为下一次判断作准备。
    按照上述思路,我定义了两个变量分别表示两个引脚之前的状态,当这两个变量之一与当前引脚的电平不一致时,表示滚轮有移动发生。相应的驱动代码如下:
if((rol1 != ROL1_GetValue()) | (rol2 != ROL1_GetValue())){ //捕获滚轮动作
    rol1 = ROL1_GetValue();
    rol2 = ROL2_GetValue();
    LCD_write_value(30,0,2,0,1,rol1);
    LCD_write_value(45,0,2,0,1,rol2);

    if(rol1>0 & rol2>0)          //起始状态(两个引脚均为高电平)
        state = 0;
    else{
        if(rol1==0 & rol2==0)    //第3状态(两个引脚均为低电平)
            state = 2;
        else{
             if(state == 0){       //第2状态(判定旋转方向)
                 dire = rol1;
                 state = 1;
             }
             else{
                  state = 3;        //第4状态(恢复)
                  counts = 1;
            }
        }
    }
    LCD_write_value(30,1,1,0,1,state);
    LCD_write_value(0,1,1,0,1,dire);   //显示旋转方向
    LCD_write_value(10,1,2,0,1,counts);//显示旋转数
        }

    经过测试,可以方便地获得滚轮转动及方向信息,下图为测试装置。

楼主:
在测试时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读取引脚电平时,低电平返回的是0,而高电平返回的则是2,并不是通常理解的1,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A:
感谢楼主的分享,可以做个小游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测试时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读取引脚电平时,低电平返回的是0,而高电平返回的则是2,并不是通常理解的1 ...

返回的寄存器值 不完全对应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返回的寄存器值 不完全对应引脚?

不清楚,我原来以为读取引脚高电平应返回1,低电平应返回0,可实际测试引脚高电平返回的是2。

网友C(2021-05-11):
编码器需要采集几路信号啊

网友D:
看的我 很是羡慕啊

网友E:
滚轮编码器的输出信号是什么信号啊

网友F:
时间长了会有多大的误差啊

网友G:
可以给孩子做一个小玩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