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新版MPLAB X IDE的MCC工具在进行代码配置时不能设置MCLR引脚

楼主(2021-04-11):
如题,为什么新MPLAB X IDE下的MCC工具不能设置“配置字一”里面的MCLR引脚作为数字IO口,选项里不能选择作为数字IO口,点了不会变化,其它选项字都能配置,就MCLR不能操作。特地做了实验,MPLAB X IDE4.2和MCC(V3.45版本以下)都能设置MCLR为IO功能,升级MPLAB X IDE至5.0版 以上和MCC V3.65版以上后,就不能设置MCLR引脚作为IO口用了,点击下拉选项选择IO功能时无效。

网友A:
这个我倒没注意,下班回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倒没注意,下班回去试试。

你要试12系列,我试了12F1501,1572,1822都一样不能配置MCLR为IO口。今天又仔细看了配置定义里的信息,5.0以上要求配置字里不能选择低压编程,这时才能选择MCLR为数字IO模式。但4.2版本可以直接选择。

网友B(2021-05-11):
这个没有注意过啊

网友C:
是不是单片机型号不允许啊

网友D:
有的系列可以有的系列不可以吧

网友E:
直接配置字方便吗?

网友F:
跟你使用的单片机型号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