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关断一定要负压嘛? 遇到一个问题igbt怎么没关不断?

楼主(2021-04-12):
igbt关断一定要负压嘛? 遇到一个问题igbt怎么没关不断?我用的就这个电路, IO_pwm发一个脉冲去控制负载速度或灯的亮度
但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当io_pwm为低时, 也就是电压为0时, 两个igbt没有完全关断,
如果接一个灯的话, 灯还是有一些亮度,
这个什么原因, 请大侠帮忙看一下

楼主:
就是这个原理图

就是这个原理图

网友A:
交流电用IGBT有点浪费,双向晶闸管更适合你,IGBT适合高频、高压、大电流场合,特别是高频、大电流这2个特性。
用双向晶闸管+过零检测关断,IGBT一般是需要负压才能完全关断。

这个应用没挨边

网友B:
驱动原理错误

10k的电阻改成10欧姆

楼主:
请问大侠, 原理图哪里错了呀?   指点一下,  这个问题困扰我很长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电用IGBT有点浪费,双向晶闸管更适合你,IGBT适合高频、高压、大电流场合,特别是高频、大电流这2个特 ...

不浪费 ,  现在国产igbt也很多, 而且用igbt好过认证, 我们现在一些产品都转到用igbt了, 只有一些老产品调速或调光的还在用scr

网友A:
IGBT内部有个反向二极管,你考虑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IGBT内部有个反向二极管,你考虑没?

对的, 考虑了, 没有那个反向二极管, 这个电路还通不了的!

网友A:
让那些模电高手、大湿们分析一下吧,总感觉BC847那块怪怪的,BC847去掉还暗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那些模电高手、大湿们分析一下吧,总感觉BC847那块怪怪的,BC847去掉还暗亮吗? ...

嗯,  不用理bc847那块的电路

楼主:
我又更新了原理图, 其它不关键的不用看

楼主:
我查资料说,有可能是米勒电容造成的, 也可能是栅极电阻匹配的问题

网友C:
     感 到IGBT需要一定电压和电流,普通IO   需要通过放大电路才能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又更新了原理图, 其它不关键的不用看

如果这样还关不断的话就只能上反压,5-15V的反压来关断,IGBT驱动有专用的驱动芯片,这玩意和MOS管还是有点不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感 到IGBT需要一定电压和电流,普通IO   需要通过放大电路才能够。

这个要看IGBT的栅极电容,大功率的IGBT栅极电容很大,需要很大的电流瞬间把栅极大电容充满电,但是有限制电压的,栅极电压不超过20V,以前我们用大功率IGBT的时候,驱动电路驱动电流高达5A,频率很高,瞬间完成IGBT导通、关断,导通关断时间太长,IGBT损耗就大,发热巨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样还关不断的话就只能上反压,5-15V的反压来关断,IGBT驱动有专用的驱动芯片,这玩意和MOS管还是有 ...

嗯,  具体现象就是, IO_PWM引脚为低了, 负载是灯的话  还有一些余亮的,
用负压也想过这个问题的, 但成本就上去的, 主是要老外的一个样品电路原理跟我的一样,
他就可以完全关掉的, 奇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具体现象就是, IO_PWM引脚为低了, 负载是灯的话  还有一些余亮的,
用负压也想过这个问题的, 但 ...

IGBT型号?

楼主:
st的STGF19NC60KD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LED灯泡你吧

不是, 就是普通的白炽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大侠, 原理图哪里错了呀?   指点一下,  这个问题困扰我很长时间了? ...

10k的驱动电阻太大了

不确定你的控制频率

你可以根据你现在的驱动电阻和门级的寄生电容算一下时间常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大侠, 原理图哪里错了呀?   指点一下,  这个问题困扰我很长时间了? ...

另外驱动电压和电流要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驱动电压和电流要足够

我的驱动电压是12V,   频率也不高, 大概200Hz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驱动电压和电流要足够

就类似这样的电路, 请帮忙看一下! VCC是12V

网友E:

IGBT、MOS这种高压器件都会有一定漏电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类似这样的电路, 请帮忙看一下! VCC是12V

测试一下驱动波形就知道了

网友F:

我怎么看不到原理图

网友G:

IGBT的关断,正常到0即可。但在功率IGBT领域,为了稳妥起见,都用负压关断。如果你是轻载没关断,不用怀疑是关断电压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