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NRF24L01的使用总结

楼主(2021-04-12):
   1、了解:
        NRF24L01是NORDIC公司生产的无线通信芯片,采用FSK调制,内部集成NORDIC公司的Enhanced Short Burst 协议,可以实现点对点或1对6的通信,无线通信速度可选择为2M,1M或则会250kHz,

        供电电压:1.9V ~ 3.6V,工作在2.400 ~ 2.525GHz

        126个发射通道,GFSK调制,可编程发射功率为0.-6,-12,-18dBm

        16MHz晶振下+- 60ppm的温度漂移

        3个独立的32字节的TX 和RX  FIFO

        2、通信接口

(1)CSN: 芯片片选线,低电平有效;
        (2)SCK: 芯片的SPI时钟线
        (3)MISO: 芯片控制数据线,主输入,从输出
        (4)MOSI: 芯片控制数据线,主输出,从输入
        (5)IRQ: 中断信号,
        (6)CE: 芯片的模式控制线

        3、NRF24L01的模式:
        (1)Power Down Mode :掉电模式
        (2)Tx Mode: 发射模式
        (3)Rx Mode:接收模式
        (4)Standby-1 待机1模式
        (5)Standby-2 待机2模式

        4、控制:
        (1)PA的控制:有四种功率可选

        (2)RX/TX 的模式选择
        通过设置CONFIG寄存器的PRIM_RX位来让nRF24L01工作在发送还是接收模式

        5、Enhanced ShockBurst 增强型突发跳时扩频模式

        5.1 数据包格式:

        (1)Preamble 前导码:
        用来同步对输入位流的接收解调器,一个字节,要么是01010101,要么是10101010。如果地址中第一个位是1的话, 那么前导码就自动地设置为10101010,如果是0的话,那么前导码就自动设置为01010101。

        (2)Address: 指的是接收器的地址,用来确保数据包被检查到,并被正确的接收器所接收。用户可以通过配置AW寄存器来决定 地址长度是3、4还是5字节长。

        (3)Packet control :数据包控制,9位分配为以下三种:

        6位是数据包的字节数,000000~ 100000是有效的,100001以后是无效的;
        注意:只有当动态有效负载长度功能函数被使能后,采用使用这个

        2位是PID: Packet Identification 数据包标签,用来判断所接收到的数据包是新的还是重新发送的。

        1位是无应答标志,只有当自动应答功能被使用时才会用到。

        (4)CRC校验:
        1字节时:

        ,初始值是0xFF;
        2字节时:

        初始值是0xFFFF

        CRC校验的字节数是用户在CONFIG寄存器的CRCO位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