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2XX 官网上UART_Printf例程

楼主(2021-04-12):
由于官网例程用的是USART3, 我的板子用的是USART2, 所以我只做了以下修改,

/* Definition for USARTx clock resources */
#define USARTx                           USART2
#define USARTx_CLK_ENABLE()              __USART2_CLK_ENABLE();
#define USARTx_RX_GPIO_CLK_ENABLE()      __GPIOD_CLK_ENABLE()
#define USARTx_TX_GPIO_CLK_ENABLE()      __GPIOD_CLK_ENABLE()
#define USARTx_FORCE_RESET()             __USART2_FORCE_RESET()
#define USARTx_RELEASE_RESET()           __USART2_RELEASE_RESET()
/* Definition for USARTx Pins */
#define USARTx_TX_PIN                    GPIO_PIN_5
#define USARTx_TX_GPIO_PORT              GPIOD
#define USARTx_TX_AF                     GPIO_AF7_USART2
#define USARTx_RX_PIN                    GPIO_PIN_6
#define USARTx_RX_GPIO_PORT              GPIOD
#define USARTx_RX_AF                     GPIO_AF7_USART2

但是我在电脑的超级终端上无法接收到电路板发出来的字符。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fputc这个函数,里面的USART编号修改了吗?

网友B:
是不是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C:
估计还是你的配置哪儿有问题

网友D:
改错位置了吧,是要改一个puts的函数直接改输入参数成USART2就行了吧

网友E:
USART2有没有初始化,IO口有没有对应好,硬件上的USART2有没有转ttl的芯片

网友F:
能确定发送字符了吗

网友G:
配置上是不是还需要做更改

网友H:
修改的位置不太对

网友I:
不需要专门的ttl的转换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