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M32L151 PWM 求助

楼主(2021-04-12):
你好!
以下是我使用STM32L151開發PWM輸出的設定 , 但都沒有波形輸出 , 請問各位先進我的CODE哪裡有問題
謝謝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HSICmd(ENABLE);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HSIRDY) == RESET)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HSI);

    // Enable clock for GPIOA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ENABLE);
    // Enable clock for TIM4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ENABLE);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1,GPIO_AF_TIM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4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InitStruct);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4;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eriod = 1000 - 1;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rescaler = 240 - 1;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4,&TIM_TimeBaseInitStruct);

   TIM_OCStructInit(&TIM_OCInitStruct);
   TIM_OCInitStruct.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TIM_Pulse = 0;

   TIM_OC1Init(TIM4,&TIM_OCInitStruct);
   //TIM_OC2Init(TIM4,&TIM_OCInitStruct);

   TIM_Cmd(TIM4,ENABLE);

网友A:
请参照DATASHEET和APPNOTES

网友B:
确实。我也没有研究过,不过还是支持一下

网友C:
没有板子帮你测试

网友D:
你IO口用的PA1,但是你用的确是TIM4的通道1,PA1对应的是TIM2的通道2,不能随便搞啊,要么换IO,要么换定时器,注意复用、

网友E:
硬件上是如何连接的呢

网友F:
楼主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网友G:
换换io口试试

网友H:
换一个定时器试试

网友I:
请楼主注意引脚的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