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施密特电路的VTC...

楼主(2021-04-12):
这个问题之前就有个详细论述,最近又见一帖提到这个问题,见:https://bbs.21ic.com/icview-3123354-1-1.html

这里,不妨给出些之前论述所涉及的图。

楼主:
先引上述帖子内的图

楼主:
下面给出早前论述中的图,这些图由相关动态电路状态空间(相空间)分析所得。

楼主:
施密特电路图一:

楼主:
上图中的黑粗线表示稳定平衡态,红线表示非稳定平衡态,蓝线表示相轨迹。

楼主:
注意上图所示状态空间(相空间)是一维的,不同输入ui对应于不同的一维状态空间。

下面删去一些线,就可得到相应的VTC图。

楼主:
施密特电路图二(VTC)

楼主:
下面,附加两幅相关图。其一是运放跟随器,其二是“正反馈运放跟随器”。

楼主:
运放跟随器

楼主:
“正反馈运放跟随器”

楼主:
注意上面两幅图中相轨迹的方向

楼主:
相关详细论述(包括弛张振动器)内容此坛就有,感兴趣者可以自行查找。

网友A:
这种帖子我还没打开,就已经猜到是这种图了,曲线上画几个箭头,和5年前是同一个水平!!
难怪楼主说:学识与年龄增长无关,学识是青少年时期就决定了的。

网友A:
即便再给你5年时间(到时候就60多岁了),你也不可能搞懂这些图后面的数学背景的。永远都是大一水平,不可能再增长了。

能看懂这是什么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