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M451 RS485 模式有个中断怎么进?

楼主(2021-04-12):
参考手册里介绍说,RS-485普通多点操作模式(RS485NMM),如果检测到地址字节(bit9=1),会产生一个中断到CPU,但参考手册里没有写是什么中断标识引起的中断,请前辈赐教。

如果没有前辈指导,星期天我将亲自试试,到时候跟大家交流。

网友A:
中断标志检测 RLS和RDA,然后再通过ADDRDETF判断是否是检测到地址

网友B:
没有用过此类芯片 蹲一个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