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学软件的大佬 来帮忙解释一下 感觉很简单

楼主:
地址是38? 读取这个寄存器的数据?后面的公式第7位跟第0位 有点搞不懂软件,请大佬点播一下 感谢

网友A(点评):
【7:0】就是8位 一个字节啊 也就是十六进制 0X00H 换算成2进制 0000 0000 B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后面的那个公式是什么意思?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0.3548 乘以一个8位?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公式里的值 应该是换算成10进制后的值 具体是多少还不知道 应该是0-255之间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这个意思是在地址38里面读取 值,然后用后面的公式计算吗 是这个意思吗 软件一点不懂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是这个意思 这个地址的寄存器里 有个值 就是那个【7:0】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那7:3又怎么理解呢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B: 7:3应该是指寄存器的高四位,0算第一位,3是第四位

网友D(点评):
实际电压与8位数字的关糸,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C: 理解了是的

网友C(2021-04-12):
    地址是0x38h  十六进制,并不是十进制的38位地址,这个地址下有个8位的寄存器,7:0 是指八位高低位二进制,你读取这个寄存器八位二进制数值,程序上一般用十六进制表示比如0xaa,8位换算成十进制就是表示0-255,电压公式用十进制换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