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遥控两路输出

楼主(2021-04-12):
(无正文)

网友A:
你表达的意思并非二路输出,而是正转、反转和停止三个编码,或者正转、停止二个编码,即发送端需要2-3个按钮,而输出信号只需要一路就行了

网友A:
用附件的芯片就行。如果不想自己做外壳,在某宝上搜搜,买个现成的类似汽车用的遥控器,自己做接收电路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附件的芯片就行。如果不想自己做外壳,在某宝上搜搜,买个现成的类似汽车用的遥控器,自己做接收电路也行 ...

好的,多谢前辈指点

网友B:
你这个需求很简单,网上一大把现成的模块,还很便宜。比如下面这张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