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HC32F072的DAC和OPA的几个问题

楼主(2021-04-12):
HC32F072 内置OPA看说明书中最小的输出电压是0.1V,是否意味着采用内置的DAC再将内置的OPA作为其BUFFER,那么最小的输出电压也是0.1V。如果是这样的话,要实现10mv的DAC最小输出,就需要加外置运放了。还有内置的DAC能否实现最小10mv的稳定输出。

楼主:
还要补充一个问题,华大的MCU,使用内部 ADC 时,其他管脚的输入电压不能超过 VCC+0.3V,否则会影响到采样精度。同样的问题是否也会出现在 DAC 上。

网友A:
HC32F072 内置OPA看说明书中最小的输出电压是0.1V, Spec写得比较严格, 实际上设计是rail2rail的架构, 输出几MV也是OK的。
Spec 描述是需要在各种PVT 下,任何放大系数下,都要正常工作,保证input offset, gain, slew rate,都满足Spce规定的,所以写了0.1v.
但实际在这种情况下,放大不可能几万倍吧,还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需要客户去使用实际感受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要补充一个问题,华大的MCU,使用内部 ADC 时,其他管脚的输入电压不能超过 VCC+0.3V,否则会影响到采样 ...

实际上这不是问题的问题, Spec规定不能超过VDD+0.3v。
系统都出现了电流反灌,又要几个LSB的精度,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要补充一个问题,华大的MCU,使用内部 ADC 时,其他管脚的输入电压不能超过 VCC+0.3V,否则会影响到采样 ...

就算大于VDD+0.3V,不管是ADC还是DAC,基本功能都是正确的,比如精度只能到8位有效值。
不是指超过VDD+0.3v就出现工作异常了,这点客户还是可以放心使用的。

大于手册规定,ADC采样可能会误差非常大,DAC没试过什么情况

楼主:
感谢您的指导,看来华大是真正沉下心来做芯片的。为减小风险准备这样做:1、尽可能采用相同电压的外围芯片,实在不行就加电平转换电路。2、还是要加上外置的Rail2Rail运放,然后根据实验的情况最终决定哪种方法。

网友B:
好像没有带载能力的

网友C:
应该达不到的

网友D:
为什么超压影响采样精度呢

网友E:
是不是怕出现灌电流啊

网友F:
还是弄一个驱动电路吧

网友G(2021-05-13):
单片机带的DAC都差不多,STM103也是,开了buffer 最低只能到0.055V,不开buffer 可以到0.01V ,想输出真正的0V必须有负压。

楼主(2021-06-12):
引用 网友G:
单片机带的DAC都差不多,STM103也是,开了buffer 最低只能到0.055V,不开buffer 可以到0.01V ,想输出真正 ...

说的有道理,真正能实现非常接近 0V 的RAIL2RAIL运放也有,但是对于做产品来说和用正负电源的运放的价格没得比。

网友H:
你们要求的精度好高

楼主:
其实不高啦,2.5V的基准,12位的梯度对应 0.6mV,10位的梯度对应 2.4mV,8位的梯度对应10mV左右。现在好像最少的也都在 8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