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充,发和收配对芯片

楼主(2021-04-12):
项目里面遇到,无线充,发和收配对芯片需求,哪里有合适的选型?谁知道?

楼主(2021-06-05):
引用 网友A:
〓◆ 无线充电相关专辑 22册 92.9M ◆〓

https://s.taobao.com/search?sourceId=tb.item&search_type=item ...

空间位置限制了,成品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3#detail

模块参数:

发射模块输入电压:5 V

发射线圈:外径8mm,内径2mm,厚度0.9mm

发射板尺寸:长10mm,宽8mm,厚度1.8mm

接收线圈:外径5mm,内径2mm,厚度0.5mm

接收模块:宽3.3mm*长5mm

输出电流4.2V50mA

使用距离1~3mm

主要用于微型产品小电池直接充电 1.在通电后不可将金属物放置于线圈上。需要开税票请联系客服。

2. 使用距离1~3mm.

3.注意线圈的正反面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9.473361c00VtkK2&id=619476622487&ns=1&abbucket=13#d ...

好的,谢谢,我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