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懂软件编程的大佬过来指点一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4-12):
是的,没错

楼主:
你终于来了  快给我仔细讲讲 这个软件,实在看不懂啊

楼主:
那前面这个BIT(7:0)是什么意思呢 而且后面的公式里的值是被转换成10进制计算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前面这个BIT(7:0)是什么意思呢 而且后面的公式里的值是被转换成10进制计算吗
...

BIT(7:0),意思是这个寄存器是八位的数据,你在读取这个寄存器的值的时候要用八位的变量去接收,至于后面的公式你可以这么理解,如果你需要十进制的结果就用浮点型的变量去保存这个最终计算数据。

网友A:
他这个Value是0x00h,就是寄存器保存的是十六进制的数据,一共八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T(7:0),意思是这个寄存器是八位的数据,你在读取这个寄存器的值的时候要用八位的变量去接收,至于后 ...

这里又出现了 7:3  后面的值还是000000 这就又懵逼了,还有下面怎么又编程单独的一个数字了

圈起来的部分 实在不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又出现了 7:3  后面的值还是000000 这就又懵逼了,还有下面怎么又编程单独的一个数字了

圈起来的部 ...

不好意思,在忙,回复的晚点,0x05这个寄存器的值也是八位,其中最低位就是bit0,表示I_CH1,bit1表示I_CH2,bit2表示I_CH3,这最低三位就是这三个,八位数据不是还剩5位吗,就是7:3,后面的值是000000,这个可能表示默认值是都为0,但是这个value竟然有6个零,这个不知是手册的错误还是有啥其他意思。但是根据function里面的介绍来看,这个你不用关注,你只需要关注这个8位寄存器的最低3位就行。

网友A:
比如这个寄存器的值为0x07,转为二进制是:0000 0111.在这个寄存器中就是7:3均为0,无实际意义。I_CH1、I_CH2、I_CH3均为一,也就是这个3个通道的感应电压都是120MV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里又出现了 7:3  后面的值还是000000 这就又懵逼了,还有下面怎么又编程单独的一个数字了

圈起来的部 ...

7:0表示一个字节的8位,7:3代表高5位,2代表第2位,1代表第1位,0代表最低位,注意8位二进制数的位地址是7->0,不是8->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这个寄存器的值为0x07,转为二进制是:0000 0111.在这个寄存器中就是7:3均为0,无实际意义。I_CH1、I_CH ...

哈密瓜 感谢你的讲解,我明白了,谢谢了

网友C:
[7:3]指的是一个八位二进制数据的第四位到第八位。
下面就是我在程序中声明的一个8bit的UUID,低四位拿来做device ID,高四位拿来做group ID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UUID
* @param bit [7:4] group ID. range: 0000-0110
* @param bit [3:0] device ID range: 0001-1111
*/
uint8_t UUID;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表示一个字节的8位,7:3代表高5位,2代表第2位,1代表第1位,0代表最低位,注意8位二进制数的位地址 ...

好的 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7:3]指的是一个八位二进制数据的第四位到第八位。
下面就是我在程序中声明的一个8bit的UUID,低四位拿来做 ...

好的 很感谢

网友D:
一个字节是8位,比如0xff就是二进制1111 1111,0~2就是前三位,3~7就是后面的几位

发新帖 本帖赏金 3.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