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RCT6替换STM32f103RCT6,RTC跑的飞快,

楼主(2021-04-12):
之前用STM32f103RCT6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更换了主芯片,其它硬件,程序都没动,然后RTC跑的飞快,我把
HSE_STARTUP_TIMEOUT和FLASH的部分更改了,但没有任何变化。我测了外部32.768的晶振,的确是输出32k左右,但RTC依旧飞快的跑

楼主:
哪位大佬有经验指导下,我是被这个折磨的要

网友A:
配置 时钟源 使用外部32.768KHZ晶振了吗?   注意下寄存器切换出去啊,我用过HSI 分频作为RTC时钟源的。既然你飞快  那就不是32.768KHZ了把

网友B:
代码里面debug一下时钟的寄存器,看看主频是否正确

楼主(点评):
我的led呼吸都正常,主频应该美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 时钟源 使用外部32.768KHZ晶振了吗?   注意下寄存器切换出去啊,我用过HSI 分频作为RTC时钟源的。既 ...

RTC的时钟源一般都是外部晶振吧,我同样的硬件,刚刚采用gd32的库,demo进行RTC计时就没与任何问题,STM32的程序要改,但我却不知道改哪里,

网友C:
引用 楼主:
RTC的时钟源一般都是外部晶振吧,我同样的硬件,刚刚采用gd32的库,demo进行RTC计时就没与任何问题,STM3 ...

RTC的时钟源选择在RCC_BDC(GD叫RCU_BDCTL)里,这个时钟源选择需要特别注意,一但选择了RTC的时钟源,就不能修改了,要修改必选先做BKP复位,你检查一下这个寄存器的设置,RTC的时钟源选的是不是LSE

楼主(点评):
选择的的确是LSE

楼主:
我把主频时序改到108M了,RTC变得正常,但是usb工作不正常了,谢谢各位的帮忙,希望国产越做越好,遇到难题不要轻言放弃

网友D:
仿真看一下

网友E:
时钟设置的有问题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把主频时序改到108M了,RTC变得正常,但是usb工作不正常了,谢谢各位的帮忙,希望国产越做越好,遇到难题 ...

主频改成96M试试,USB需要主频是48M的倍数才行

网友F:
直接使用72M难道不行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把主频时序改到108M了,RTC变得正常,但是usb工作不正常了,谢谢各位的帮忙,希望国产越做越好,遇到难题 ...

为了使usart、usb正常工作,,,系统时钟一般配置为96MHz、72Mhz

网友H:

程序里定义一个结构体变量 RCC_ClocksTypeDef get_rcc_clock;然后主函数里 RCC_GetClocksFreq(&get_rcc_clock);仿真一下 watch get_rcc_clock可以看单片机的时钟频率
一般GD32替换STM32不会出现问题的 如果时钟是对的 那就仔细查查程序

楼主:
后面发现不是RTC问题,我用watch看RTC没问题,之前一直是鼠标点在变量上看。问题的所在:程序是死在了停止模式这里,进入停止模式,闹钟唤醒后,RCC重新配置就死机了,不配置就会默认使用HSI,改成睡眠模式唤醒配置RCC也不行,干脆直接使用睡眠模式不配置RCC算了。提升点功耗吧

网友I:

直接用官方例程不行吗?

网友J(2023-07-21):
你好,我最近也碰到和你一样的问题,stm32移植到gd32,rtc跑起飞快,每一秒感觉都快些,不知道你怎么解决的,望告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