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恒流源问题

楼主(2021-04-12):
想请教一下(之前没有做过关于恒流源),
1、这个电路中的各个电阻都是什么作用?
2、在现电路中,改变负载,输出的电流也会随之变化,并没有恒流,是什么原因吗?
3、目前只有在负载800Ω时,输入1V输出1mA...输入10V输出10mA。

@zyj9490 :那要怎么改吗。。
大错特错,三极管有错,差分恒流关糸搞错,没有比例关糸。

网友A:
这电路出自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牽手敎您恒流源。请找x977。
x977说你三极管接错了。

愣住。。这个三极管应该是怎么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x977有专门研究。加入他的群。

谢谢~我看看

网友C:
恒流电路。

楼主:
!!感谢!

我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