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09.模拟I2C驱动DS1307日历模块

楼主(2021-04-12):
#申请原创#

    之前曾经在帖子中提过驱动DS1307日历模块时读出的数据不正确,当时以为是模拟I2C的时序问题,花费了3~4天时间反复调试都没有结果,只好先测试长短按键及滚轮编码器。今天再继续测试驱动DS1307日历模块,仔细分析代码及逻辑分析仪抓取的时序图,发现初始化DS1307设置日期时间的时候数据就不正确,从时序图上可以看出写入的并不是正确的数据,如下图所示:

    读出的数据时序图与写入的基本一致(见下图),说明读数据基本正确,是写数据有问题:

    于是进一步分析模拟I2C的写入函数,代码如下:
/******************************************************************************************************************************************
* 函数名称: I2C_Send()
* 功能说明:        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
* 输    入: byte dat         要发送的数据
* 输    出: 无
******************************************************************************************************************************************/
void SI2C_Send(uint8_t dat)
{
    uint8_t i;
    SDA_OUT();
    SCL_0();                                //拉低时钟开始数据传输
    for(i=0;i<8;i++)
    {
        if(((dat&0x80)>>7) == 1)
            SDA_1();                        //准备好SDA数据
        else
            SDA_0();
        dat<<=1;
<blockquote>        DELAY_microseconds(2);

    上述代码若有问题,则可能是这行if(((dat&0x80)>>7) == 1),
    经过反复测试,发现这行代码并无问题,能正确判断,但优化成下面这样也行:
if(dat&0x80)
    SDA_1();     //准备好SDA数据
                else
    SDA_0();
                dat<<=1;

    代码优化后依旧写数据不正确,于是便想起之前测试LCD显示时遇到的数组指针传递不过去的问题,我原来是通过数组指针将要写入的日期时间数据存入在数组中,通过指针传递到模拟I2C的写函数中,代码如下:
        SI2C_8bitBuffWrite(DS1307_ADDR,0,8,DS_Buff);

    模拟I2C写入函数接收相关的参数:
    uint8_t SI2C_8bitBuffWrite(uint8_t I2Caddr,uint8_t addr,uint8_t size,uint8_t *buff)

    分析问题应该是出在此处,于是便修改为通过全局变量数组来传递,测试果然不出所料,能够正确地写入和读出数据了。下面是模拟I2C写入的代码:
/**********************************************************************************************
* 函数名称: SI2C_8bitBuffWrite()
* 功能说明: 向I2C器件的地址addr开始写入size个字节的数据,将要写入的数据存储在全局变量数组I2C_Buff中
* 输    入: uint8_t addr        数据被写入从addr开始的地址处
*                        uint8_t size        要设置的数据个数(1~8)
* 输    出: uint8_t                0= 成功  1=出现错误
**********************************************************************************************/
uint8_t SI2C_8bitBuffWrite(uint8_t I2Caddr,uint8_t addr,uint8_t size,uint8_t *buff)
{
    uint8_t i = 0;

    SI2C_Start();                 //产生起始信号
    SI2C_Send(I2Caddr|0);   //发送从设备芯片地址及读写位,0表示写
    if(SI2CIsAck())               //检测从设备是否有响应
    {
        SI2C_Stop();              //产生停止信号
        return 1;
    }

    SI2C_Send(addr);           //发送数据要写入的地址
    if(SI2CIsAck())                //检测从设备是否有响应
    {
        SI2C_Stop();              //产生停止信号
        return 2;
    }

    for(i=0;i<size;i++)
    {
//        SI2C_Send(buff[i]);
        SI2C_Send(DS_Buff[i]);
        if(SI2CIsAck())           //检测从设备是否有响应
        {
            SI2C_Stop();         //产生停止信号
            return 3;
        }
    }

    SI2C_Stop();                  //产生停止信号

    return 0;
}

    这是测试过程的照片,用逻辑分析仪来抓取I2C的时序:

    调试过程:

    这是视频动画:

写的很详细啊调试过程,学习了!

网友A:
这个逻辑分析仪不错,有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逻辑分析仪不错,有链接吗

2016年淘宝上买的,待会我找找看。

网友B:
不错呀,感谢楼主的分享,不错的资料。

网友C:
ds1307时钟芯片中文资料

网友D:
DS1302和DS1307有什么区别

网友E:
ds1302和ds1307相比,哪一个计时更准确一些?

网友F:
性能怎么样

网友G:
驱动DS1307需要多大的周期

网友H:
怎么做内部的授时呢

网友I:
需要上拉电阻吗

网友J:
数据格式有问题吗

网友K:
这个有硬件ii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有硬件iic吗

有硬件I2C,但我一直没有调试成功。

网友L:
运行稳定吗?

网友M:
看来调试并不是一帆风顺啊

网友N:
是什么导致读出的数据不正确呢

网友O:
仿真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P:
现在还能买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逻辑分析仪不错,有链接吗

抱歉!从淘宝找到当初购买的链接之后,竟然找不到本贴(因为实在记不清楚是哪个贴子),链接如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n24uk3ma7242

楼主:
引用 网友P:
现在还能买到吗

不清楚,我是5年前买的,链接在22楼。

网友Q(2021-05-12):
看样子很不错 厉害

网友B:
这个必须大赞一下,不错的方案。

网友B:
不错的程序,很多地方都是可以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