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求教:TM4C123GH6PMI在使用过程突然失效,原因无法得知

楼主(2021-04-12):
各位专家,
您们好!
我使用TM4C123GH6PMI作为产品的通讯、外部信号采集和输出端口控制的功能,在家里做各种试验验证均没有问题,已经合格出厂。在客户使用中,发现与上位机通讯的TM4C123GH6PMI掉线了,无法找到我们的设备。后来将产品返厂后,我们对产品做了如下测试:
1.排除了绝缘不良的问题;
2.排除了产品供电的问题;
3.排除了内部接线不良的问题;
4.排除了TM4C123GH6PMI芯片板子各供电电压的问题;供电电压为3.29V;
5.对该板子更换后,产品的功能均正常。
6.输入IO检查:外部输入信号后,测量靠近芯片的引脚,电平电压均正常,与输入信号保持一致,排除了外部输入信号的问题;
7.重点检查单片机外围的电路:
MCU电路主要由单片机、复位电路、晶振电路组成:
(1)首先使用编程器通过编程口反向读取写入单片机的固件数据,发现由于频率不匹配,无法连接。
(2)检查晶振:使用万用表检查晶振电路的X1和X2与GND之间的电压,发现X1与X2之间的电压为1.497V。正常情况下X1与X2之间的电压应该为0.1V左右,X1和X2与GND之间的电压分别为1.1V和0.8V左右。对晶振电路的三个元器件(1个晶振、2个匹配电容)分别更换,对更换后的电路进行测试,X1和X2之间的电压仍为1.5V左右,说明晶振电路的器件没有问题。
(3)检查复位电路:对复位电路进行测试,发现复位引脚的电压正常,电压为3.288V,电压稳定,不会造成单片机不停复位。
(4)排除了单片机引脚虚焊的问题。
(5)测试维修控制器和样机的电源纹波。测试的纹波最大为46.6mV。经验证,与电源纹波关系不大。
(6)将单片机进行了更换后,进行测试,产品功能均正常了,说明单片机的确不工作了。
将坏的单片机进行第三方检测,回复是DC性能测试正常。

由此:那单片机到底哪里出问题了。。。。。跪求解答。
因产品已经有几个出现同样的问题,不知道如何处理了。。。

附原理图:

网友A(2021-07-20):
楼主问题找到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