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整理策略如何是好?

楼主(2021-04-12):
king5555说自制可变电容器,用薄膜电容,说的我很难受,我是一个没有。所以就买了,某宝一搜排名第一的居然是赌电容包,考虑到HWM说过年轻人有一定试错机会。
于是1.8Kg电容赌起来,今日到货。不少呀。
其实有很多很多

网友A:
用抽屉式盒子比较方便,我是用多层的塑料箱:

上图中电感是论斤的,但是非常不方便,需要用电桥一个一个测,然后做标记分类放,麻烦。所以只买过一次。

网友B:
是不是就跟开盲盒差不多 哈哈 时间和精力 换算下也是金钱啊

楼主:
一台有缺陷的可调电容,到货,买了2个,我把咸鱼100元的可调电容全扫了。

楼主:
里面,应该是并联的编码开关,里面的开关,看着好精美呀。
pf档,有内伤,需修复。

楼主:
拆开pf档,旋钮杆断了,还有个端座,坏了。

拆开电容器,内部已经用树脂灌封,然后看到黑色,白色,黄色,蓝色,红色,五根线。凭着机械工程师的直觉,果断认为是公共线,测量如下
黑红,约98pf

黑黄,约192pf

黑蓝,约293pf

黑白,约401pf
正式确定
采用编码开关,有1,2,3,4进行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图,电磁笔555KHz测试器,由旋转编码开关控制2^6=64段的电容変化,电容在470pF以下(或许可再大,没试), ...

spice仿真中有,对数扫描和线性扫描。我准备按照spice的思路做一个100nf-100pf对数扫描,开关选定为23档次。23档次用对数扫描。对数扫描用于粗扫。
线性扫描方案,按照你说的自制的不太好用,在咸鱼上,看到两个带缺陷的,型号相同正好拼出一个好的,一个120元,一个110元。目前来看,很容易修复,用车床车一个轴很简单。帽子没了,不知道有没有配。开关电源type3型补偿器需要3个电容,其中一个电容可用收音机的双联可调开关搞定,加上两个电容箱够了。
200块钱,估计这个四个开关买不到。淘宝想买好的开关一个得30左右,这里8个,合计240。我就下手扫电容箱了。玩厌了,出售,估计也就亏个邮费,机会好,说不定白瞟。
凸轮编码方式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空玩玩也好。換成是我,就插面包或者焊接万用板。尤其在有振荡的时候,仼何引长线,都会影响频率。
我 ...

我是看到你桌面上丰富得电子元件,想到得对抗策略。
准备几个可调电容,可调电阻,用于调试。
以后电容,电阻全部去赌就行了。
可调电容,准备买四个的,不过后面两个型号一样的,被人收了。晚了一步

楼主:
参考软件的快速排序,目前初步整理
X电容在100nf-1000nf之间
10-100nf,主要是473和153两个品种
1-10n,非常齐全,数量庞大。
100p-1n,主要471,681,821,102四个品种估计只有1百来个这里总结,赌CBB电容注意事项
1、电容全部是600V以上的。低电压,极少
2、经分析,为瑕疵品
3、如果你需要104,别去赌,数量极少。如果你需要uf级的电容,也别去赌。
4、68系列,82系列,47系列,每个品种都有很多。33,22系列次之,15,56系列再次,这是初步印象。102,103,104数量都少。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参考软件的快速排序,目前初步整理
X电容在100nf-1000nf之间
10-100nf,主要是473和153两个品种

叶工是总工吗?啥都会。

网友E:
贴片陶瓷电容(C0G、X7R等)和金属化聚酯膜电容、聚丙烯膜电容差异在哪里?都用在什么场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空玩玩也好。換成是我,就插面包或者焊接万用板。尤其在有振荡的时候,仼何引长线,都会影响频率。
我 ...

你说电容箱只能用于低频,吓我一跳。昨天第二台到货。
今天我把两台电容箱接入RCC,电容调到合适值,RCC正常起振,调低了不起振。很好用。
你说的低频应该不是工频。

还买了5个防水盒子,再做两个二进制电容箱,两个二进制电阻箱,一个二进制稳压二极管箱。

网友A:
中国有这么多电子爱好者,受益最大的应该是这些店家,这个东西,比我年龄还大,还能卖1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国有这么多电子爱好者,受益最大的应该是这些店家,这个东西,比我年龄还大,还能卖180
...

我双手准备,没想到电容箱都是好的。原来以为电容箱很贵,咸鱼上的100元的被我扫了。我出手150都有利润。我的是四旋钮的,淘宝订购的电胶木在路上,回来车一个轴,配个帽子凑合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双手准备,没想到电容箱都是好的。原来以为电容箱很贵,咸鱼上的100元的被我扫了。我出手150都有利润。 ...

你想多了,这些破玩意,你80一个都没几个人要的,人家等多少年才等到一个买家。

我非常熟悉这些卖家的心理----经常和它们交流,道理中初中正值教课书所说的一样,资本家情愿把牛奶倒水沟里,也不能低价卖给你们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多了,这些破玩意,你80一个都没几个人要的,人家等多少年才等到一个买家。

我还有两台,没抢到,两个电容箱四旋钮+一个电阻箱六旋钮,打包268,下手慢了。我做过工装,买个盒子,配个四个档位开关,加电容,100元是搞不定的。

网友A:
另外,200元买这个滨江LCR表,买亏了,而且这个表就不要看小数点后面第几位了,小数点前面那一位都是不准的。

以前用类似的表测50V/100uF电容,显示108uF,但是数字电桥一测,是102uF.

这种表适合做维修用,不适合做精密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200元买这个滨江LCR表,买亏了,而且这个表就不要看小数点后面第几位了,小数点前面那一位都是不准 ...

我手上没有高等级的表,是不会入手二手仪表的。
我宁可买个新的可用的表,毕竟出厂经高等级的表校准过。
如果手上有基准,高等级的表,是可以入手二手表的。
我的垃圾LCR,经两个电容箱比较过,厂家承诺精度是可信的。

楼主:
电容箱里的线很粗,直径至少2mm。
请问这个电阻箱多少可以收?有两台。居然真有对数刻度。
我准备用二极管堆可调稳压管8421方案。经过这次调试,下定决心抑制元器件的数量,种类太多了,搞得到处都是。
tl431的type3反馈,已经单独打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