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能根据电路图判断这个IC型号?

楼主(2021-04-12):
那位能根据电路图判断这个IC型号?

可以肯定是MOS驱动芯片

网友A:
OUTD OUTS两个引脚能看出来大概是MOS驱动芯片

网友B:
刚看感觉是电压参考源,没有想到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OUTD OUTS两个引脚能看出来大概是MOS驱动芯片

嗯,就是MOS驱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