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灵动微无RTC模块的MCU如何周期自唤醒?

楼主(2021-04-12):
      最近接触了灵动微的产品,觉得还是挺好上手的。想用M0系列开发个产品,除了功耗,其他都没有问题。产品需求是定期唤醒检测MF卡。在文档中看到进入停机模式后只能通过外部中断唤醒,或者看门狗复位。在系统中也没有复位标志的说明。所以问题是在没有RTC模块的MCU不能满足我的设计要求吗?灵动微没有这一层的考虑吗?或许是我搞错,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看下看门狗能产生中断吗

网友B:
需要对看门口好好跟踪一下。

网友C:
利用外部中断,应该可以自己搭一个周期性唤醒电路
非掉电正常下GPIOA一直写1,INT_REQ#一直为高
进入掉电模式前,GPIOA写0,EC1通过R1放电
INT_REQ#下降沿唤醒MCU
缺点唤醒周期批次性差,唤醒周期单一固定
毫秒到秒通过示波器调节EC1或R1应该都可以做出来

网友C:
很多仿PIC的那种芯片,基本不带RTC或唤醒定时器
只有外部中断的情况下,那么上面的电路还是很有实用价值的

网友D:
采用定时器中段可以啊

网友E:
用定时器不可以吗?

网友F:
中断了看门狗吗?还是?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采用定时器中段可以啊

那要CPU在睡眠状态下单独还支持定时器运转才行,而且功耗也是问题,没有内部低功耗低频率支持很难做到,灵动低端的芯片还有很多bug,sdk例程都是缺很多功能模块演示,我测试了个003的定时器中断,完全退不出中断,清不掉中断标志位

网友H:
用定时器啊

网友I(2021-05-19):
MF卡检测方面 不能唤醒MCU么?

网友J:
灵动的产品质量不错,设计非常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看门狗能产生中断吗

看门狗可以产生中断,但是就没有看门狗的作用了呀。不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利用外部中断,应该可以自己搭一个周期性唤醒电路
非掉电正常下GPIOA一直写1,INT_REQ#一直为高
进入掉电 ...

这个思路可以试下,但是这个也会损失两个端口,也增加了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采用定时器中段可以啊

定时器不是低功耗的也不行喏,并且定时器是接了主时钟,休眠之后也会停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I:
MF卡检测方面 不能唤醒MCU么?

没有MF卡专用芯片,MCU直接和MF卡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J:
灵动的产品质量不错,设计非常棒。

对于我的应用就差了自动唤醒这一点。其它的都还好,比如用寄存器操作也比较容易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仿PIC的那种芯片,基本不带RTC或唤醒定时器
只有外部中断的情况下,那么上面的电路还是很有实用价值的 ...

巧妙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门狗可以产生中断,但是就没有看门狗的作用了呀。不是吗?

有些可以先产生中断,中断喂狗就不会复位了,这要看手册
狗不让他看门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可以先产生中断,中断喂狗就不会复位了,这要看手册
狗不让他看门也是可以的 ...

狗就是要用来看门呀,因为是用在锁上,如果没有狗担心会跑飞,结果会很麻烦。灵动微的狗可以配置为中断或者复位系统。

网友A:
引用 楼主:
狗就是要用来看门呀,因为是用在锁上,如果没有狗担心会跑飞,结果会很麻烦。灵动微的狗可以配置为中断或 ...

我基本不用狗的,狗不是万能的,真正的狗一旦开启是不能关的,这个狗显然本身就不太可靠

网友J:
定时器在休眠模式无法唤醒吗

网友K:
还是结合应用情况:
如果唤醒是外部某条件出发的,可以通过IO变化,adc采样变化等
如果是固定周期的,可以定时器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