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32F030MF4P6 KEIL通过ST-LINK无法识别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4-13):
要确定HK是否支持jlink呢?还要要确定你的最小系统是否正确。

网友B:
我以为是STM32,结果是盗版的

网友C:
HK32F030MF4P6 KEIL下支持通过ST-LINK下载及仿真

网友D(2024-05-11):
我刚买了一个HK32F030MF4P6核心开发板和一个ST-LINK V2,用的是KEIL MDK 5.34,ST-LINK V2固件已升级到V2J37S7,驱动也是装的最新的(在官网下载的)但在KEIL里还是识别不到HK32F030MF4P6,请问楼上的是怎么解决的,或者KEIL MDK是用的哪个版本?谢谢。

网友E(2024-08-27):
我的也是一样的问题,新的芯片第一次连接时能识别出来,烧写了一次程序后就识别不出来了,也不能再写程序了,而且写完后里面的程序好像也没运行起来,求大神搭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