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没有TX脚啊

楼主(2021-04-12):
OUT是指去掉该引脚的意思么?

网友A:
OUT是输出脚啊 怎么会理解成去掉引脚呢?

网友B:
PIC单片机不是没有TX引脚,是没有标到引脚图上,下面引脚功能表里面找一下,肯定有的。

楼主:
我把图贴出来了、引脚图上没标RX、、

网友C:
下面不是有注释么
All output signals shown in this row are PPS remappable.
所有的输出信号都可以通过PPS进行重新配置索引。

网友D:
就是说只要是输出口,就可以被配置成TX。

网友E:
这款芯片是带PPS的,引脚应用很灵活。

网友D:
要用好这款芯片,就要把PPS的用法弄清楚。
不好意思,之前是公司的网,没刷出来图片。

网友E:
你仔细看下手册的第19章节。

楼主:
看到了、昨天百度没百度到就翻译别的去了、刚去翻译了下PPS。UART和IIC可以被配置成输出、就是CTS和DCD两个脚可以改功能、

网友E:
引脚复用

网友F:
RC4PPS = 0b10100;//RC4做TX

网友E:
手册没仔细看的后果

网友G:
试试看MCC吧,引脚配置更直观

网友H:
再仔细看 一下手册吧.pps功能的.

网友I:
不太明白楼主想要问什么

网友J:
是说这个引脚是输出引脚啊

网友K:
诶呀  输出引脚啊

网友L:
还行不行了  out就是输出的意思啊

网友M:
OUT是指该引脚位输出啊!

网友N(2021-05-12):
没有发送引脚吗?还是?

网友O:
OUT是GPIO的一种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