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两个keil版本同时安装

楼主(2021-04-12):
两个keil版本同时安装

网友A:
有什么异常吗?

网友B:
或者while里面加个延时咯

楼主:
似乎有点乱了,找不到s-lab。

网友C:
只装过一个吗?

楼主:
原来只装keil3的时候没有问题

网友D:
不要安装在同一个目录里面

网友E:
楼主可能对keil还不熟悉 ,KEIL4就是个壳,编译器你可以用keil3的哦

网友F:
keil3  keil4 MDK(ARM编译器)  这三个都可以安装在一个文件夹下面   。没有问题的  。

网友C:
如何你喜欢高版本MDK字体   建议先安装低版本MDK  然后高版本MDK ,然后keil3,然后安装keil4.

网友G:
keil可以看成是绿色的 。只要把TOOLS.INI里面的路径改一改   就放到别的盘里面也能用

网友H:
对,比如放到U盘里面。

网友I:
搞几个版本干嘛KEIL 3或4 整一个就好

网友C:
装到不同的盘符试试。再说,装了KEIL4就够了

网友J:
我都是装一个目录里边..

网友E:
为啥要装两个?装一个不行吗?
我就是装了一个,没有的单片机,就找个库文件导进来

网友G:
最新版的c51和keil5装在一起无异常!

网友D:
我也是装了两个 一个用来编51程序 一个用来编写stm32程序的 个人喜欢分开 安装到一个盘符没出现问题。

网友G:
我现在电脑上有keil3,keil4,keil5,还有MDK,其中只用keil4+MDK+中颖

网友K:
我目前只装5版本,兼容C以及 arm

网友L:
为什么要两个版本一起装?

网友M:
可以同时安装的

网友N:
KEIL可以同时安装不同的几个版本,但是没必要吧,用最新版本不香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