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SPI采用DMA传输产生CS信号的问题

楼主(2021-04-12):
想要实现周期性的SPI DMA传输,在DMA开始的时候 CS为低,传输完成后为高。按手册的说法,只要SPI选定为主机,CS就变低了。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啊

网友A:
ST似乎是不能自动产生CS电平的

网友B:
还和NSS的硬件管理还是软件管理有关啊。

网友C:
PI 做主机时,设置SSOE位,NSS 被拉低将使得所有与之相连的SPI均为从机。

网友C:
实现主到从的数据发送。然后把SSOE清掉,设置SSM和SSI位。试试吧

楼主:
为SPI传输速度高,所以必须用DMA,在DMA开始的时候 CS为低,传输完成后为高,没法用软件控制,如果我用一个定时器触发DMA和同时又产生中断,在中断里头来控制CS,这样肯定不行,中断的延迟会导致SPI数据已经开始传输了,CS还没动

网友D:
这个时间控制很难搞吧

网友E:
片选信号不是分软控制和硬控制吗?

网友F:
不明白楼主的纠结。
STM32芯片 SPI有专门的片选脚NSS,硬件模式 软件模式都可以。

片选只是做了通信准备,并不等于通信,即使片选提前拉低了也不会影响什么,最终要 主 提供时钟了才会开始通信。

网友G:
既然定时触发,那么定时控制CS也可以,只用初始化。虽然事实上不会跟软件控制CS有什么效率差异,心里舒服些

网友H:
感觉就是配置的问题

网友I:
需要外接电阻吗

网友J:
SPI有专门的片选脚NSS

网友K:
配置好了自己就会产生相应的信号啊

网友L:
他有专用的这个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