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的flahs部分擦写寿命问题

楼主(2021-04-12):
想用stm32f0系列的flash代替eeprom。 flash一页最少也有1kB,用不了这么多,如果每次写入,只写入少量字节

楼主:
比如100Bit,那么该页剩下的flash 空间,是不是寿命不影响

楼主:
就是说这100Bit写了比如1万次,这一页剩下的空间,依然还有1万次的寿命?

网友A:
你可以分几个区域,循环写啊

网友B:
想得美。想要写,就要先擦除扇区。

网友C:
KV平衡读写可以延长寿命,扇区擦除一次,但是每次写不同的区域。

网友D:
这个要自己写,或者用AliOS Things。

网友E:
AliOS Things已经对STM主流型号做了适配,内置KV平衡读写。

网友F:
AliOS Things的问题是版本迭代速度太快,文档太少。

网友G:
写在空白处应该可以吧,写满之后再将这个页面擦除重写。

网友H:
可以。那样程序会稍复杂点。

网友D:
不用那么纠结吧 反正够用

网友I:
AliOS Things的STM32支持能给个链接吗? 没有找到。

网友J:
flash 的寿命取决于改变0和1的次数,每一位都有接近最大改变次数(寿命)

网友K:
0万/100万 应该是指无错误操作次数,但不是说到了10万次就不能用了,只是建议

网友L:
如果擦写操作是 0->1, 那么 1->1 理论上不影响寿命

网友G:
同样,理论上写入时 1->1也不会改变寿命

网友H:
可以规划一下用法,会增加很多次数

网友M:
谢谢,但是这个不是我想问的。
查了一下,NVS的这次会主要是ESP8266, ESP32和部分MSP432器件才支持。

网友N: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网友O:
需要多少擦写多少次呢

网友P:
擦写频率频繁吗

网友Q:
最小要擦除多少啊

网友R:
应该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