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使用stm32cube后出现的问题

楼主(2021-04-12):
按照STM32cubeF4的用户手册中的教程学习,也就是配置一个定时器TIM3,产生1s定时中断让LED灯闪烁。
使用的板子是STM32F407VG的评估板。
配置好后,按照教程,加入了如下的程序:
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if (htim->Instance == htim3.Instance)
        {
                HAL_GPIO_TogglePin(GPIOD,GPIO_PIN_14);
        }
}
编译后下载正确,并且LED也会闪烁,可是再次下载时就报告找不到目标mcu:fatal error:ST-Link,No MCU device found。
这是怎么回事,应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A:
原来是在设置中,选择了set all free pins as analog.

网友B:
还没用过这个软件;
研讨会上有介绍;
听了之后感觉挺好的;

网友C:
软件上写的推荐

网友D:
期待教程出来

网友E:
哦,那看来还是得相信权威呀:lol

网友F:
楼主试过串口通信么?

网友G:
由于CPU内部没有FIFO,用心的软件和FreeRTOS之后,容易造成接收数据时中间的数据会丢,处理不过来,还没有解决

网友B:
那不能下载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C:
在网上下一个Flash_Loader_Demonstrator软件,这个软件可以通过串口给STM32下载程序,跳线连接BOOT0 = 1,BOOT1 = 0。按照软件提示一路next下去,下载一个未设置“set all free pins as analog”的hex文件,重新上电后就又可以通过STLINK下载了。

网友H:
ps,在STM32CUBE里面如果非要使用“set all free pins as analog”功能,记得把PINOUT -> SYS -> Debug选上“Trace ...”或者“JTAG...”,这里默认是disable,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自己把自己锁上。。。

网友I:
不用那么麻烦 把boot0改成1 然后按reset 然后仿真器就好用了,

网友J:
因为boot0改成1,就不从flash启动了,jtag引脚就不会被初始化了

网友A:
用Cube的时候要注意jtag引脚不要被初始化成普通IO

网友K:
对,就这么 处理最简单 Boot 法。

网友L:
把boot0改成1 然后按reset 然后仿真器就好用了,

网友H:
确实挺好用的。省去了用户大部分时间。

网友M:
是个好方法,确实要注意这个问题,否则怎么也下载不进去的。

网友N:
兄弟我用MX,配置TIM3怎么不中断,谢谢了

网友O:
if (htim->Instance == htim3.Instance)
这一句什么意思呀?

网友A:
楼主,
我想说,你讲的不对,你所描述的问题与设置“set all free pins as analog”并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P:
嗯,而是STM32Cube默认PINOUT -> SYS -> Debug是 No Debug模式

网友Q:
你需要把它设置为你需要的Debug方式

网友R:
我一般用SW下载,所以我选Serial Wire。

网友J:
接下来要学习cube了

网友G:
我使用SW两根线下载的,我还以为是DEBUG里要选SW调试呢。为什么不是选SW调试?

网友B:
我新手,刚用stm32cube ide,就烧写一次成功后,就不能烧了,

网友C:
但是看你们的回复,看不懂啊,有谁能说的清楚些,

网友S:
硬件复位之后也不能识别吗

网友T:
这个是一个比较语句

网友U:
是不是不小心引脚复用了啊

网友V:
肯定不是cube引起的问题

网友W:
下载引脚没有用做其他用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