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0唤醒时间和RTC精度问题

楼主(2021-04-12):
最近做了一个低功耗的电子二维码标签,使用的MCU为stm32L051,时钟晶振选择的外部晶振32768,功能为每次唤醒后刷新二维码(总用时约5秒),刷新完成后立即进入待机模式,系统内需要使用日期和时间,测试了7天发现,时间慢了约3分钟。目前未发现问题在哪里

楼主:
时钟晶振的电容,目前使用的是15p,是否使用不当?

楼主:
待机唤醒相当于执行系统上电/复位,程序需要执行RTC初始化流程,初始化流程中有等待晶振准备好的判断,是否判断期间RTC没有正常运行?

网友A:
设备对功耗要求很高,目前待机模式下电流不超过1ua,所以选择待机模式

楼主:
这样才能保证1个小时刷新一次时,可以运行7年

网友B:
60秒刷新一次目前用于测试。

网友C:
晶振的匹配电容是有影响的, 不过影响更大的是晶振本身。

网友D:
你可以换个晶振, 乃至晶振厂家

网友E:
7年只是理论计算值,一般情况下,电池是活不了7年的

网友F:
感觉电容没有问题

网友G:
楼主精度想达到多少啊

网友H:
我记得有一个while循环的

网友I:
那查的稍微多了点

网友J:
这偏差也太多了,7天差三分钟,接近300ppm, 你的晶体规格是多少?

网友F:
时间精度受晶体精度,电容精度,工作温度都有影响

网友K:
这个方案成本大概多少

网友L:
引用 楼主:
唉,还是没有什么结果,算了,多谢大家啦

楼上很多朋友都回你了。
7天3分钟, 相当于300ppm的偏差。
首先你要看你晶体的规格是多少ppm的,负载电容CL是多少的,然后看你匹配的电容是否正确?
第二要了解你的测试温度,石英都是负温度系数的,不管高温低温都会有额外的频偏,具体查看晶体规格书。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M:
用STM32L系列做了一个倒计时的产品,RTC的误差比较大。

网友N:
定时唤醒设计是多少时间,真正唤醒是多少时间,我还想用这款芯片那,如果误差太大,就放弃了

网友O:
1.提高晶振的规格,选择高精度的
2.选择合适的匹配电容
3.选择合适的测试环境

网友P:
时间上的累积误差

网友Q:
精度还过的去吧

网友R:
可以同步网络时钟吗

网友S:
用的是有源晶振还是无源晶振啊

网友T:
楼主是裸奔还是跑系统了